12v开关电源加电容导致环形电感发热

楼主(2020-08-16):
我在120w的开关电源上面加了25v 20mf的电容用来滤波但是输出端的环形电感发热达到了45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加了电容的原因,开关电源原来是25v 5mf的电容,现在是25v 25mf了。

网友A:
标着mf的电容没见过, 标着uf的电容到是很常见,
以mf为单位的叫法也不多见,一般都是几千uf 或者几万uf之类的。
或者法拉电容一般也都标着0.0几f到几千f之间,
我是没见过标着mf的电容的。

网友:
是不是装了低频电容啊mF的单位只是在万用表上见过

网友B:
这么小功率的电源,电流才10A,滤波电容1mF或者几mF都足够了。换了电容后,除了电感发热,电容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着mf的电容没见过, 标着uf的电容到是很常见,
以mf为单位的叫法也不多见,一般都是几千uf 或者几万uf之 ...

10000uf,叫10mf方便些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功率的电源,电流才10A,滤波电容1mF或者几mF都足够了。换了电容后,除了电感发热,电容发热吗? ...

电容不发热,但是电感发热,主要是加了滤波质量好一些

网友C:
电感是空载时发热还是负载时发热?负载发热的话估计就是内阻发热,空载都发热的话就值得怀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是空载时发热还是负载时发热?负载发热的话估计就是内阻发热,空载都发热的话就值得怀疑了。 ...

负载大约20%%,温度比变压器高5度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0uf,叫10mf方便些嘛。

我应该就得全是老顽固了  到现在不知道nf  Mf  怎么换算  只知道PF和UF  甚至F都能大概理解  万能表测量喜欢出现nF  还是不懂怎么换算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换上去的电容不行有漏电吧?

网友D:
想滤波好点多容量也不需要这么大 难道就不能多并联几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滤波好点多容量也不需要这么大 难道就不能多并联几个么

内置的已经是5000uf了,我只能上10000uf了

网友:
滤波电容太大,如果是开关电源会影响动态响应,整个闭环路失控,模拟的倒是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