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如意48v 12AH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0-08-16):
捡到的,拆开看看

品字输出

插口

注意 要在室内充电??

板子背面

正面

两个灯的导光柱

风扇 12v 90mA

输入整流桥二极管

输入电容

PWM控制芯片3842

mosfet  8N60C

光耦817

变压器原边

变压器副边

输出整流部分 两个大肖特基 1N5408, HER304

转灯部分电路一大堆元件

LM358 双运放

S8050 感觉是进水了导致管脚锈蚀了

431 调压基准

测量了下转灯部分两个8050都有一个PN结不通,其他器件都还好
有时间再整

本帖完

网友A:
竟然没有定时芯片,好吧,这种有点水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竟然没有定时芯片,好吧,这种有点水哈哈

请教一下,定时是必须的吗?如果正常转灯,就是低电压小电流,这样对铅酸电池也是危害很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定时是必须的吗?如果正常转灯,就是低电压小电流,这样对铅酸电池也是危害很大吗 ...

电池健康,没问题,
定时芯片是防止电池不健康的时候不能转灯,其实都差不多,就这么一说哈哈,别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健康,没问题,
定时芯片是防止电池不健康的时候不能转灯,其实都差不多,就这么一说哈哈,别在意 ...

哈,原来如此,双保险啊
我是直接用定时插座的

网友:
水水的做工,脏脏的风扇浑然天成了

网友C:
我这也新入了一个!这个能智能些

网友:
看上去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烧焦的现象。这是一款性能一般的充电器,新款大概30元左右。比较省料,EMI都没有。最好加上个保险丝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新入了一个!这个能智能些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2024-11-22):
就怕转灯不正常然后电瓶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