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哎 坏了 坏了 坏了的索尼ICF-7601怎么修啊

楼主(2020-08-16):
某鱼花一张毛爷爷收了一台坏了的索尼7601收音机,没天线没后盖,明确是坏的,我还是往坑里跳下去了 一是囊中羞涩想纳入一台玩玩,二是前两天修好个无线路由器嘛,自己盲目自大了,以为就是简单问题,自己能胜任
没想到,快递到手 一通电 啧啧啧,好吧,不会修,什么问题呢?
上图

装上电池,无需按任何开机按钮,sw1 mw fm按钮指示灯常亮,按着没反应
电源关按键也无反应,总之就是一通电,上述按键灯常亮,各种按键无反应

拆机后 发现 前机主换过电源关按键 和一些电容

正面不会拆 借用两张网络上其他的图片

同样借用别人照片
后 付上一张7601电路图,高清大图

往各位指点一二,重点检查哪些部位,或者那些元件

新情况 之前说通电 除了sw2不亮 其他灯都亮无反应,现在情况是,通电三灯亮过几秒后熄灭,之后sw1和sw2能正常点亮指示灯并且能按电源关按键正常关机,选择mw,和fm后 三灯亮后几秒熄灭,选择sw1或sw2后tuning灯亮,喇叭无声

网友:
波段开关iC坏了,就是IC2,别修了。这机器我有几台,比较清楚。

网友A:
检查IC2 9脚是否为5.4V。如不正常查20脚是不是5.4V,如果20脚正常,9脚不正常查C57。此机6V供电 。

网友B:
尸体还这么贵,楼主土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尸体还这么贵,楼主土豪啊

某鱼上,炒的厉害啊,还以为是简单尸体机的问题,这也不土豪,修不好拆件卖,旋钮 开关 面板什么的,反正能回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IC2 9脚是否为5.4V。如不正常查20脚是不是5.4V,如果20脚正常,9脚不正常查C57。此机6V供电 。 ...

谢谢了,    我看看,我也怀疑就是波段选择那块出问题了 按钮控制部分

网友C:
坏机都1百元了,出手不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机都1百元了,出手不凡啊

某鱼上 随便一个电池盖,后盖支架都四五十的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IC2 9脚是否为5.4V。如不正常查20脚是不是5.4V,如果20脚正常,9脚不正常查C57。此机6V供电 。 ...

经查9脚 20脚均有5.3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查9脚 20脚均有5.3v电压

那就是2楼说的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2楼说的结果了。

后续新情况,sw1sw2能正常点亮指示灯和关机这也能判定ic坏了么?

网友A:
那五个开关表打一下正常工作没,都正常就应该是IC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五个开关表打一下正常工作没,都正常就应该是IC坏了。

五个开关测试都正常的,待会上个ic2芯片 脚位定义在看看

网友:
攒钱还是买房子吧

楼主:
上传了 ic2 的定义图,大家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