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拜师 想学diy ssd

楼主(2020-08-16):
想学diyssd

网友:
我记得学徒是白干活没工资的...

网友:
潜水一周,啥都懂了。

网友A:
把常见几种主控的帖子全部找出来看一遍,然后准备几百块打水漂你就能学会了

网友B:
我潜水了2天,就也幻想如何自己diy一只2T的SS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潜水了2天,就也幻想如何自己diy一只2T的SSD

2t的58h真爽,

网友:
去年DIY U盘拆了好多不识别的固态,今年玩固态回想去年好多不识别的重新开卡就能用吧!后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常见几种主控的帖子全部找出来看一遍,然后准备几百块打水漂你就能学会了 ...

几百块不够吧……

网友:
收坏盘来学,还要备上U盘的空板。要有万一搞不定SSD,自己多了一堆用不完的U盘的准备,而且大家使用的清空器都是U盘的板子

网友C:
很多人开始DIY确实忽视了清空这个环节,貌似现在SSD板子短接就可以初始化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颗粒的原始体质是否适合做SSD,也是为了开卡以后的稳定性,清空器上低格时候是个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观察灯闪频率,要是不是连续闪动,而是无规律的卡闪,就说明颗粒体质不好,不适合做SSD,就算做SSD,也不能放在第一颗。  当然做完SSD以后老化和跑圈那些都是后话,但是开始第一步决定了你正确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开始DIY确实忽视了清空这个环节,貌似现在SSD板子短接就可以初始化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颗粒的原始 ...

曾经翻车,买来24片散装颗粒,虽然丝印是正片,没有破绽,但是过清空器就是不行,一卡一闪的,显示的坏块数是三位数,就算做U盘也只能降容才稳定,判断是奸商挑了又挑、筛了又筛剩下的渣渣,毫不犹豫退货,所以后面我只相信板载肉。从这点就说明DIY水很深一不小心翻车是大概率事件

网友D(2020-09-16):
它得学会怎么抹助焊膏,风枪温度和风样调节适应,吹的角度和方向。搞不好往哪吹都弄不清.要是对着颗粒正面,不加风速度直接压着吹,完了!吹爆板子也是可能的,都没人和它说吗?想diy ssd,还得过吹焊这一硬关,建议找废板子练练吹下来颗粒,缓存芯片.等一些零件,练到不连锡为止。还有要ce跳线的板子,免跳线的板子,怎么贴法也得有人告诉它..我是拿捡垃圾不要钱的旧显卡来练习风枪的,第一次用风枪,就拿gpu开练,最便宜的手持风枪加中风嘴,抹点焊膏,风速和温度自己找适应,300度左右,直接吹了下来。没变形没起泡.有连锡。有烙铁的多年焊接经验,双温度怎么去调到适应,还是有帮助的。0基础软禁硬件,想diy ssd .恐怕没个一段时间掌握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它得学会怎么抹助焊膏,风枪温度和风样调节适应,吹的角度和方向。搞不好往哪吹都弄不清.要是对着颗粒正面 ...

其实最简单,想要学这个diy,先把腿打断,入坑这个是最浪费时间的

网友:
SSD最基本是
閃存,主控,固件,PCB 是吧
你是想“自己做”哪一part?
還是先由外殼開始?
哦!現在主流的nvme已經沒外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潜水了2天,就也幻想如何自己diy一只2T的SSD

不用幻想 八贴b17a或l06b 2t 美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最简单,想要学这个diy,先把腿打断,入坑这个是最浪费时间的

你先把自己的腿打断,然后去搞会更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