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来水有点冷,洗澡太凉了,屋顶放个水桶,早上放水,晚上洗澡刚刚好

楼主(2020-08-16):
那么问题来了,那么多人在谈论太阳能发电,我的想法是,夏季采用太阳能发电直供空调制冷,降低房间温度,冬天直供取暖器加热,这样成本会低很多只在白天有太阳的时候,淡然可以加个法拉电容作为应急,不如云遮住的那段时间就用电容里的存电

网友A:
另外

别的不说,电容能存多少电???

另外买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够用多少年的电了?

网友:
如果纯爱好的话折腾下也不错,建议组个48V并网然后搞个磷酸铁锂电池啥的,这样下来应该够几年电费了

网友:
成本太高,回本太难,小功率玩玩到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电容能存多少电???

另外买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够用多少年的电了?

不存,发的电直接用空调,家里一直都有人,所以考虑太阳能发出的电只是白天使用

网友:
这个我这里是现场的,水箱在楼顶,夏天都是温水。

网友:
搞个太阳能热水器,先解决洗澡问题,发电投资有点大

网友:
现发现用,不够的电网补

网友:
有一种黑色橡胶水袋,方形扁平的装水放到房顶,太阳一晒,洗澡刚刚好。类似于下图这种,材质也有很多种。

网友:
太阳能聚焦热量驱动吸收式制冷机 再装个一两块电池板 驱动散热风机

网友:
楼主要有前期的详细核算撒。

网友:
9楼的想法更合适一些,性价比高!

网友B:
9楼的方法最省钱,拼DD9.9元包邮大晒水袋,能用一两年,坏了就换,比太阳能热水器好用,热水器年年要请人清洗水垢。花好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9楼的方法最省钱,拼DD9.9元包邮大晒水袋,能用一两年,坏了就换,比太阳能热水器好用,热水器年年要请人清 ...

热水器年年要请人清洗水垢。花好几百。、、、///

网友:
这楼上也没个栏杆,看着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