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到一个不明滤芯,这是干嘛用的,有毒吗?

楼主(2020-08-16):
捡的,看上去像个什么东西的滤芯,两头有出水口,拆开后里面两边各有一片无纺布滤芯和带滤孔的盖板,敲开后里面装满了像砂子一样的小球,不像普通滤芯,这是干嘛的?有毒吗?在家里拆的。

网友A:
制氧机的配件,分子筛

网友:
颗粒主要材质为沸石,接触无毒,不要吸入粉末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氧机的配件,分子筛

哦,原来是这个东西啊,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这个东西啊,谢谢指教。

想了解坛子里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012

网友:
制氧机的分子筛,好的分子筛寿命30000小时氧气浓度不低于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