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助!水星mac2600r 路由器 ttl线刷机教程

楼主(2020-08-16):
最近闲鱼80入手了mac2600r,买来发现完全连不上
通过笔记本发现是被校园网绑定的那种,页面是水星的
不过IP地址只有一串很复杂的数字,并且DHCP服务器默认都是关闭的
一恢复出厂就不管用,就连不上了
无法WLAN链接,拆机看有ttl线刷接口,不知道买哪种芯片的ttl
就买了个340g,去网上教程一看,傻眼了
明明很详细,偏偏像高中的数学课一样走着走着跟丢了
弄不懂路由器的rx和tx接口怎么分辨,不大清楚tftp如何操作
说白了我是个菜鸟,教程也不大看得懂
求助各位大哥,奖励20币

网友:
没开DHCP,手动设置IP不就行了???

不懂地话多看教程,或者付费找人搞,不然就是砖头一个...

网友A:
只有两张加了毛玻璃特效的图片,所说问题反而一张都没
TTL不是那两排过孔,在散热片下,得把PCB拆下来反转才能看到
你说的一串数字可能是IPV6的地址,自己把WAN改回自动获取不就可以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不行再刷,TX跟RX不用管,既然你分不清路由的TX和RX,想必刷机线也分不清,第一次接正确的概率是50%,如果第二次还没接对,建议这辈子都别碰这东西了。

网友B:
恢复出厂不就完事
一般电源接口旁边按钮长按再上电就行了

网友:
买个编程器也不错,直接干flash,不知道什么主控,说不定有相应的u-boot和固件

网友:
刚刚七十几买了个新路由3刷成老毛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不就完事
一般电源接口旁边按钮长按再上电就行了

我也觉得,直接捅菊花恢复出厂不就完事儿了,这种一般是校园网那种http portal的,墙上就一个口子,然后用路由器桥接,关闭dhcp,这样大家自己用各自的账号互不影响。
我估计可能是楼主对路由器里的某些设置参数感兴趣,迟迟不捅菊花。

网友:
界面都是原厂的,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啊,还不行,刷官网的升级固件试试

网友:
你们要的MAC2600R拆机图,MT7621A+MT7615*2 ,潜力不错。去恩山找找bre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直接捅菊花恢复出厂不就完事儿了,这种一般是校园网那种http portal的,墙上就一个口子,然后 ...

不得行,捅菊花不管用

网友:
这个水星还真的太水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两张加了毛玻璃特效的图片,所说问题反而一张都没
TTL不是那两排过孔,在散热片下,得把PCB拆下来 ...

问题就是恢复出厂不管用,系统被人改过,没办法升级,想求个详细教程刷机,ttl在散热片下面,

网友A:
烙铁会用吗,会用就拆FLASH刷吧,记得要先保存原厂固件!保存原厂固件!保存原厂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会用吗,会用就拆FLASH刷吧,记得要先保存原厂固件!保存原厂固件!保存原厂固件! ...

烙铁会用,不过不会用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会用吗,会用就拆FLASH刷吧,记得要先保存原厂固件!保存原厂固件!保存原厂固件! ...

是要买编程器吗,我对电脑编程一无所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两张加了毛玻璃特效的图片,所说问题反而一张都没
TTL不是那两排过孔,在散热片下,得把PCB拆下来 ...

一恢复出厂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直接捅菊花恢复出厂不就完事儿了,这种一般是校园网那种http portal的,墙上就一个口子,然后 ...

有啥好办法,手上有台8620,芯片方案一样,不知道怎么能通过ttl备份固件,刷进mac里面?

网友:
先去找找垃圾的路由练手吧。搞坏了也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