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捡到大漏?intel SSD Pro 7600p

楼主(2020-08-16):
一直想搞个SM2262的主控玩玩,到现在都没出,偶然发现闲鱼有一7600p坏的要两百多,就收藏了一下!偶然有一天突然降价了,不加思索直接下手!到手上机,能认盘,无法分区,各种软件都无法分区!于是就用2262en开卡包试试,不愧是intel,开卡软件识别,ce识别都没问题,就是开不过,于是上官网看看官方固件更新包试试,反正全程都看不懂,一路entel,反正是没看懂有没有更新固件!无奈在上机试试,初始化mbr模式失败,于是就初始化gpt模式,居然过了,成功分区,于是多试了几次,不管初始化成什么模式都是正常的,难道真的捡个大漏?

网友:
这人品也没谁了

网友:
恭喜恭喜!紫薯布丁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就是卖家,你怎么也该补偿我点吧

网友:
这种据说可以插在SATA的电源插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就是卖家,你怎么也该补偿我点吧

世界真是小哈

网友:
在闲鱼捡漏跟赌石差不多

网友B:
这样也行?什么软件修复的?

网友:
还真是大漏!

楼主:
intel对写入速度还是有所限制的,正常2262写入应该能达到2000以上吧!

网友:
楼主卖家找你哪。确实是好盘。
捡到好货。

网友:
恭喜楼主检漏成功,我是来吸人品的,猛 吸~~~~

网友:
这种盘只能初始化GPT模式,无法初始化成MBR模式

网友:
没有什么捡漏的,152g的tlc也就200元左右,本来楼主就是拆颗粒的价格买的,将来用坏了也是拆颗粒,反正我是用58h和这些nvme用在系统盘体验不到多大差别

网友:
我去年2019年4月在闲鱼上也捡过一个漏,thinkpad X230的笔记本电脑,三代i5的cpu,带电源,不含硬盘和内存,说是拆机清灰后无法开机不显示,不想修了,含运费162元,我当时想可能问题不大,买个屏幕也不止这价,到手后拆机一看,显示器排线没插到位,歪了,重新插一下后再开机,OK了!我自己有内存条和硬盘,装上后就能用了。

网友:
捡漏是一种习惯。

咸鱼捡漏感觉不靠谱,本地跳蚤市场捡漏才是真的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什么软件修复的?

他这个可能是掉固件了,英特尔有固件更新包,做启动盘,更新固件能解决,这个真是凭运气的,哈哈

网友:
专业闲鱼那里你是捡不到的,都是个人小白随手摔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