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爆改富格锂电热熔胶枪,改加热,改电池包供电

楼主(2020-08-17):
原装方便是挺方便,就是加热比较慢,而且单锂续航也不行,没温控是硬伤
所以改成威克士小脚板的,重绕加热丝,加温控

电热丝用细铜丝固定,但是电热丝是无法焊接住的,只能用压接头

温控一片3R33搞定,测的绕的线圈电阻在7欧左右,3R33输出改为15.5V,加热功率在37W
使用ON/OFF端模式进行温控,电路图接法如下
固定电阻选2.15k
R1选值24K
可调电阻选值10K
热敏是500K,B4050
分别对应保温模式89℃,最高温度182℃,最低温度124℃
电阻选值对应温度计算和热敏曲线见附件

实际用下来,在到设定温度之前,都是37W全功率加热的,到了恒温区间以后,会23W~0W间歇跳动

楼主:
3R33改法

拆除R1,R2,R,R4,D
此处R1仅对应上图,与1楼温控的R1无任何关系
增加R1,R2来控制输出电压
可通过附件表进行计算

爆改富格热熔胶枪,追加欠压保护,可调温控,延时休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044

网友A:
鸟枪换大炮啊,这样一改胶棒容易滴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鸟枪换大炮啊,这样一改胶棒容易滴流吧

恒温的,不滴不漏

网友:
这是这是豆渣盘成肉价钱了吧

网友:
然后改好后就扔在那吃灰

网友:
默默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把电动车硬是搞成了特斯拉

网友:
刚刚搞来一个这个,来看看,你这是白菜弄成肉了。

网友:
需要知识不少

网友(2020-10-08):
恒温的好用,改了用得顺手就是好工具,赞。

网友(2022-10-16):
改得漂亮,就是有点复杂。
等我设计个简单改法你看看。

网友:
我坚决不改,就原机凑活着用挺好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赶紧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