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那台进水后出现各种奇葩故障的魅蓝note1终于修好了,没想到就只洗个澡!

楼主(2020-08-17):
前段时间妹妹搞活动的魅蓝note1不慎进水了,到手发现各种奇葩故障,详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720

拖了大半月,又开始折腾
外围看不出啥问题,那还是看主板

这次把屏蔽罩撬开

果然里面有几处腐蚀点

这是在电源管理芯片周边的

貌似侧键排线也引到此处

找出分析纯的95%乙醇

用塑料袋装主板,倒入乙醇

用手模拟超声波清洗机
不知道这个屏蔽罩下清洗效果会如何

偶出去骑车浪,就让它泡半天吧
回来一阵刷后,再晾干
能看见的腐蚀点都清理干净了

尤其是电源管理芯片周边

装回去,怀着忐忑的心情按下电源键
一次成功点亮魅族标

进系统

没问题

之前的刷机没留下任何痕迹

现在进系统充电也正常了

电流变大好多

观察了几天,每次开机、充电都OK了
看来进水机首要就是洗澡呀,洗干净啥奇葩故障都会消失了

网友A:
666 , 请问放 95% 乙醇泡着,用超声波清洗机机洗可以吗?

网友B:
这个低端机居然没事啊,恭喜老大了

网友C:
修手机的人都是用洗板水加牙刷。

网友D:
洗板水对塑料座没有影响,我怎么洗洗塑料座有变型。

网友E:
人肉超声波~~~~这个厉害了~~~~最好还是花200买个备用,1年也许用不上几次,但是用上时没有也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 , 请问放 95% 乙醇泡着,用超声波清洗机机洗可以吗?

偶没用过超声波清洗机,应该是可以吧

网友:
酒精是关键

网友:
洗澡大法好大法妙

网友:
这方法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低端机居然没事啊,恭喜老大了

嗯嗯,终于抢救回来了

网友F:
分析纯的酒精一般不太好找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分析纯的酒精一般不太好找吧

我几年前在当地化学试剂厂的办事处批发买了20瓶分析纯无水乙醇,n年没再去买,据说现在不好买了,需要菊子里找条子报备开证明才能买,而个人去条子根本不搭理你 我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手机的人都是用洗板水加牙刷。

以前有点洗板水,后来都挥发了
酒精虽然效果差点,但不怕塑料变形(主要是只有它)

网友:
进水少量腐蚀的这样做确实可以,那种芯片底脚腐蚀的的这种方法是没有用的,另外在手机实际维修中,没什么维修能力的维修师傅喜欢用超声波,有经验的师傅都不会采用,这东西用得不好反而会扩大故障范围,最常见的故障就是零部件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板水对塑料座没有影响,我怎么洗洗塑料座有变型。

应该是有的,至少电解电容塑料皮会变形

网友:
也是种方法,酒精高浓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肉超声波~~~~这个厉害了~~~~最好还是花200买个备用,1年也许用不上几次,但是用上时没有也折手~ ...

算了,用处实在太少,撸来也占地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几年前在当地化学试剂厂的办事处批发买了20瓶分析纯无水乙醇,n年没再去买,据说现在不好买了,需要菊 ...

再说请你喝茶,现在草木皆胸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再说请你喝茶,现在草木皆胸器.

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