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ONY扬声器能维修吗?

楼主(2020-08-17):
SONY扬声器 1975年CF411收录机上用的,8欧姆,线圈没有了,能维修吗,大侠给个建议。

网友:
这个外观还是让它寿终正寝好了

楼主:
现在这种内磁的不好买。

网友:
纸盆已经烂掉了,估计不好维修了。。。

网友:
这已经不叫修了,是重做一个了

网友:
线圈没有啦,纸盆懒啦,你要个骨架有啥用?骨架是SONY能提高多少音质?

网友:
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换一个得了,这纸膜都破了,线圈也没了,还锈迹斑斑,修它做甚,跟做个新的差不多了吧

网友:
就算能修,换线圈、换纸盘,比买一个贵多了。换一个同尺寸的吧。

网友:
这盆都这样了,你这要修纸盆线圈一起换了。    呃....  不如换个新的吧,成本还低点

网友:
这样的修好了 音质也不行

网友:
不是能不能修,而是值不值得修。

网友:
拿来收藏吧,就算修好估计也是全损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