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8平板怎样抓图

楼主(2020-08-17):
平时习惯用ScreenPik这款抓图软件,XP、Win7、win10均能正常运行,不知为什何win8平板不能用,如图

正常电脑,运行后点击area,就出现选择区域的十字,移到需要选择区域最左上边按下鼠标左键往右下拖,至合适位置松手,就截取好了,点save保存即可。
可是win8下,点中Area,窗口的内容马上放大,被选的位置放大到屏幕外了。见图,

看了一下,选择截取桌面也是一样。上边的图是手机拍的。
平时键盘有个print可以截取屏幕,其实远不如这个ScreenPik好用。

有没有朋友用过这款软件,知道原因在哪儿吗

楼主:
才发现断网发重了的结果,图片也没有了,转发图片

刚发现顶楼居然出现图片了,网太慢,2楼删掉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才发现断网发重了的结果,图片也没有了,转发图片

我感觉不是你的网的问题,我感觉数码之家今天都很慢,图片都加载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是你的网的问题,我感觉数码之家今天都很慢,图片都加载不出的 ...

确实我的网问题,宾馆没有有线,wifi甚至手机都不行,刚才用的wifi,断了才打开手机热点这中间就发了两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我的网问题,宾馆没有有线,wifi甚至手机都不行,刚才用的wifi,断了才打开手机热点这中间就发了两次 ...

可能我的网也出问题了,移动宽带图片全部加载错误,都要抓狂了

网友:
不会是跟这个 151% 有关吧?

或者,
软件里的什么设置变了???

这软件也太冷门,
都没多少搜索结果。。。

网友:
楼主试试换个软件,比如FastStone Capture,这个软件稍微好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