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机固态朗科越影N600S512G

楼主(2020-08-17):
朗科N600S512G固态拆机

轻轻一翘就开了,卡口的方式
-----

背面干干净净
-------

只贴了两个
-------

主控SM2258XT
-----

SDYNCICMAC 256G

网友:
你这个用慧容的量产工具能识别吗?
我有个960g的n530慧容工具不认.
只是想看看是什么片,并不是想开卡.
530不知道是不是根本用的sm2258.......

网友A:
这做工连128G固态盘都不如啊,那么糟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连128G固态盘都不如啊,那么糟糕了

抛开价格谈做工不太好吧,这个我买回来269,对于这价格也并没有那么糟糕
小容量盘一般都是老盘,新盘好像还没有人拆过

网友:
看着标签没写电压就对这硬盘没好感了
果然芯片查不到任何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抛开价格谈做工不太好吧,这个我买回来269,对于这价格也并没有那么糟糕
小容量盘一般都是老盘,新盘好像 ...

它是个看贴不回帖的机器人,还爱挖坟...哪条帖子都有它的评论。
黑片tlc,不是qlc已经不错了...之前看有人拆朗科ssd,拆出后打标的qlc,那才叫一个糟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它是个看贴不回帖的机器人,还爱挖坟...哪条帖子都有它的评论。
黑片tlc,不是qlc已经不错了...之前看有 ...

现在看来黑片算是真的不错了,镁光的MX500都是QLC了,真是哭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看来黑片算是真的不错了,镁光的MX500都是QLC了,真是哭死了

这不可能,mx500一直都是使用镁光原厂TLC颗粒,如果有QLC那就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可能,mx500一直都是使用镁光原厂TLC颗粒,如果有QLC那就是假货~

先轮到BX500也没轮到MX500

网友:
闪迪REMARK
大概率是解码二手片
毕竟闪迪废品处理量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可能,mx500一直都是使用镁光原厂TLC颗粒,如果有QLC那就是假货~

自己去贴吧看吧,咱们不抬杠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不可能,mx500一直都是使用镁光原厂TLC颗粒,如果有QLC那就是假货~

bx500好像现在是qlc颗粒的了。我还没买过新版。旧版都是tlc,拆出过b0kb,B16A,B17A。听说新版是2259xt+B27A,N18A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x500好像现在是qlc颗粒的了。我还没买过新版。旧版都是tlc,拆出过b0kb,B16A,B17A。听说新版是2259xt ...

看我的帖子回复,19年的就是59xt b27的了,而且不能重新量产,因为一般的59xt是1.2v,这个奇葩的b27居然是1.8v供电

网友(2024-12-05):
朗科的东西感觉越来越差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