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40a开关电源能否直接给法拉电容充电

楼主(2020-08-17):
用2.7v3000F两个做的点焊机,电容没电时,用5a充电要半个多小时,急用时等不起,咸鱼有很多二手的5v40a的开关电源,价格很便宜,请问大家是否能用该电源直接给电容充电?

网友:
有什么不能的

网友A:
串一只0.1欧的大功率电阻,在电阻上并联一只开关。刚开始时,串联电阻充电,等电压达到3V左右时,短路电阻,由5V电源直接供电。

网友:
温总的办法简单实用
如果会动手把电源改成电流可调的,那就更好了,
可以直接用不需要电阻,也能避免电流过大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一只0.1欧的大功率电阻,在电阻上并联一只开关。刚开始时,串联电阻充电,等电压达到3V左右时,短路电阻 ...

能否用mos管代替那个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用mos管代替那个开关?

可以的。这样更好。

网友:
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5v3.5a电源边充边点焊 电压一直5v以上 你不要等到没电再充啊

网友B:
最好先看看该电容的ESR是多少。好的只有十几mΩ。此时,得考虑串联电阻后,其充电电流在电源额定电流范围之内。放电时,其放电电流与速度主要取决于负载电阻。

网友:
3000F 5A电源要几小时?估计是低压保护了吧。

建议做好均压电阻(比如两个100欧),然后用可调电源恒压限流应该几分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这样更好。

胡乱想了个电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胡乱想了个电路,不知道行不行

原理上是可行的,但R2、R3具体参数要实验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是可行的,但R2、R3具体参数要实验确定。

如果按照8050BE的0.6v开启电压算,这个参数是电容冲到3.4v打开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胡乱想了个电路,不知道行不行

很好。实际电路再检验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根据3713的特性曲线仔细选择驱动电压呢。

5v电压没得选,低压大电流的MOS管,一般在2.5v就能开启,开启电压低,只是导通电阻大一些,在这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5v电压没得选,低压大电流的MOS管,一般在2.5v就能开启,开启电压低,只是导通电阻大一些,在这应该不影 ...

你说得对。开始我的印象是该管也用于SMPS中。再一看域值开启电压为1~2.5V。

网友(2021-05-01):
直接上!没有关系的,这个电源电流过55a左右就保护了,自己能限流,没有关系

网友(2021-12-02):
300W的恒流模块也不错呢

网友:
改一下电源能恒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先看看该电容的ESR是多少。好的只有十几mΩ。此时,得考虑串联电阻后,其充电电流在电源额定电流范围之 ...

3000F的那种 10几毫欧的就是废品了,根本不能做点焊机用,0.3毫欧以下的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