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咨询一个新装一年空调异味的问题。

楼主(2020-08-17):
     去年夏天的末期装了2台空调,空调使用频率不高,今年夏天使用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台空调刚开时有异味出现。另外一台同时安装的空调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空调因为当时装修排水管位置不是很低,仅低于空调排水孔2-3cm,且有一段20cm的管是水平的,经观察,有一段 裸露出来的半透明排水管 有积水和一点点不知名的黑色点,应该是排水管形成了U型存水弯,导致积水。用手太高排水管可以将水排出。

     请教坛内各位大老兄,不知道排水管内存水,是否是导致室内机霉味的原因。

     如果解决这个U型存水弯的问题,异味会消失么。上网我看了下,室内机积水盘也会发出异味。如果是排水管积水发霉会污染到室内机积水盘吗

网友:
建议及时咨询该品牌的售后支持热线。
分享个建议供参考,如情况允许,建议打开室内机面板看看,如内机底部有积水,可试试用去除,注意不碰到散热片,然后每天开一个小时通风试试。几天后看看效果。

网友:
家里一台用了几年的空调突然味道发臭,喷了几瓶清洗剂,才消除。。

楼主:
我这个是书房的空调,通风很好,不存在发霉什么的。

网友A:
解决排水管后,再观察两天,如果还有味,就需要把室内机打开用消毒剂(84水或光触媒)喷一喷

网友:
空调冷凝器的问题,海信空调有不少这样的,味道发酸怪怪的,制冷的时候没有味道,温度达到就开始出怪味,没办法解决,厂家给的方案就是多使用几次空调清洗剂就好,屁用没有,找厂家退换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排水管后,再观察两天,如果还有味,就需要把室内机打开用消毒剂(84水或光触媒)喷一喷 ...

只能先这样试试了。用扎带抬高排水管观察一下是不是还有积水,没有了再找售后来清洗一下。

网友B:
空调异味  几乎所有人都指责空调
空调制造材料铜铁塑料铝
说的明白点  不是空调的问题    是环境~  明白吗?环境
不要告诉我俩房间一模一样 等等问题
说的多点与你饮食都有关系
至于制冷时候没有 达到温度停机有 这个就是标准的环境问题,致冷时,空气中异味分子以及水分凝结在蒸发器上,这时没有味道,到达温度压缩机降频或者停机 蒸发器温度升高 蒸发器上凝结的水分以及异味被风干 这时有酸臭味 这是一种
另一种一直有,蒸发器表面细菌繁殖 产生这个你更换蒸发器更换风轮等等依旧无法解决    甚至你换个内机还会有味 回到最初  环境问题

你天天呆在家里面 闻不到自己家的异味  邻居进去也不会告诉你家里的异味
还有与饮食有关  药品等等 饮食散发的汗液被冷凝到蒸发器产生   等等
这个异味(大部分)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厂家也没有办法
好比你买个冰箱爱吃海鲜鱼 如果是多温度独立系统没事  如果是单系统多温区 那么冷藏室也会有腥味(当然厂家已经想到 提前在风道上已经有活性炭了 至少一段时间闻不到)
不建议各种各样的清洗 效果不太好 保持干燥通风即可
直接关闭电源 不要遥控器关机  不要让导风叶关闭
直接关闭电源 不要遥控器关机  不要让导风叶关闭
直接关闭电源 不要遥控器关机  不要让导风叶关闭
你觉得不爽会进灰尘 对吗?
厂家就是考虑到你的心里、所以制造了关闭的严严实实的结构  也就制造了大多数又可能产生异味的种子~
最后的建议  多通风 其他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解决排水管后,再观察两天,如果还有味,就需要把室内机打开用消毒剂(84水或光触媒)喷一喷 ...

千万不要用84 84有腐蚀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用84 84有腐蚀性

嗯,有腐蚀。兑水喷,最后用清水再冲两遍。

网友D:
8楼说的有一定道理,不全对,确实跟环境有关,主要是夏天空调直接关闭后冷凝器上会聚集水汽,且也确实是因为那个导风口关闭更加不利于水汽蒸发。但其实造成这些异味主要还是细菌真菌等的增殖,那个冷凝器上的水给这些提供了完美的生存空间。我家的空调我试过,用完制冷模式后过两天使用吹风模式(不制冷也不吹热风),能感觉到明显的水汽打脸。包括我的车子也是,那个有异味更麻烦,解决方法其实简单,但是人比较难受,那就是每次用完之后吹一分钟热风。我的车子这么弄过之后只有滤芯上泥土味,没有了脚丫子味。另外我也没有脚臭,按照8楼说法我的车就不可能有这个脚臭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调异味  几乎所有人都指责空调
空调制造材料铜铁塑料铝
说的明白点  不是空调的问题    是环境~  明白 ...

美的前几年的空调自带风干功能,制冷关机之后,会继续吹风10分钟,再关风机和导风板。

然后被投诉的妈都不认识。美的空调关不了机,垃圾!!!!

于是,后来出的空调,统统取消此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楼说的有一定道理,不全对,确实跟环境有关,主要是夏天空调直接关闭后冷凝器上会聚集水汽,且也确实是因 ...

我的车是手动空调,风机从来都不关。

需要空调的时候,按AC键开压缩机,不需要空调就关压缩机。

从没遇到过空调异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车是手动空调,风机从来都不关。

需要空调的时候,按AC键开压缩机,不需要空调就关压缩机。

哈哈哈,我一个人开车也这么干,但是你载人有时候这么干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