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用表,测电压不准,维修思路是?

楼主(2020-08-17):
10v的电压测出来只有5v,不准。
万用表的电池已经换过新的,保险丝也检查过没问题,一般是哪部分坏了哦。高手们给个维修思路,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A:
9.9一块新表解除一切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一块新表解除一切烦恼。

在哪儿买呀

网友:
维修的思路很简单
换一块万用表

网友:
首先看看是什么样的万用表?是否值得修理?一般来说还是直接换个新表更加简单

网友:
经常使用的话就买个福禄克吧,公家出钱一般都是买国产的

网友B:
万用表电池电压低?

网友:
检查分压电阻,数字万用表检查基准

网友:
中大奖了,数字万用表很难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电池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分压电阻失效或阻值变化了,没有专业设备,你是调不准的。还是换新实在。

网友(2021-01-03):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电池电压低?

电池电压低测量值只会高不会低。

网友C:
我有一个五位半,测5V以下很准,5V以上每次都不同值,真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比如测7.5V的 一下7.4900。一下7.5180等等,每次不一样,这个情况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五位半,测5V以下很准,5V以上每次都不同值,真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比如测7.5V的 一下7.4900。一 ...

台表?继电器切换量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台表?继电器切换量程?

台表,继电器的,但是基本上继电器被我换完了 还是一样。我也怀疑是继电器,只要继电器切换一下就变一下,但是换了还是这样,我都搞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表,继电器的,但是基本上继电器被我换完了 还是一样。我也怀疑是继电器,只要继电器切换一下就变一下 ...

除了电压档,,其他档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电压档,,其他档位呢?

其他的正常啊,而且电压档也就是大于5V就不行,低于5v还是很准的,昨天把精密排阻也拆了量了正常啊,我都搞不懂哪里状况了。

网友:
那就是换档后的电路问题了

网友:
转档开关的问题

网友:
我的9206表也是测量电压偏低,不准。不知道怎么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