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到手就拆~SigPeak DSO1511E+手持示波器开箱评测

楼主(2020-08-17):
前言:
内容比较多,也比较随性,
之前也询问过论坛的大佬们,这类示波器好用吗?答案是不好用,各种参数虚标,功能鸡肋,等等;
但这次我决定听自己的意见,也保持着不听佬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思想准备
我选这个的想法就是,玩具是大多数时候的(这样起码比吃灰好),就要求可以很轻松的拿捏在手里, 大小手感啥的都要好点,
再是要基本满足学习,测试用,这点有赌博的成分了,因为这方面基本就是个外行,属于遇到问题只能百度那一类的
网上我也找过诸如usb示波器 比如汉泰 6022be 这个也是筒子论坛一位老哥推荐的
也找过一些二手的示波器 等等,决定我买这个型号的是这个B站一个老外的关于另外个型号的测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E411J7HN

这个帖子下面有个叫@雨纷飞 网友有回复,提到这款型号的前一个版本,从他发的图片看,很多芯片还没打磨,跟目前版本还是有区别的,本文有些当初这位网友的拆机图,特此说明下。

注:本文篇幅较大,将分为三大部分
1,开箱即简单测试 及操作界面截图等
2,拆机
3,自带电池的测试
4,对几个电源的文波测试以及说明书拍照

正文:

1,开箱及简单测试

到手一个小盒子

拆开里面是包装盒子 上面有点应该是快递过程中的损伤

里面没事儿,东西就是这样的,左边纸盒子就是示波器主机 充电线,bnc的示波器探头 右下角那块是纯粹泡沫

东西放出来就是这么多主机,说明书,探头,充电线,还有个质量还行的金属质感的手机托扣

主机,首次开封,看来店家是被不明真相的吃瓜买家给折腾够呛了,所以直接把说明以小卡片的形式放到了这里

主机,掌心雷 这个外号挺合适吧 大小合适,外面的包胶手感摩擦适中,有圆润感

输出口,bnc 接口 接地 及信号发生器正

附带的探头,不懂就不乱说了

看看自带的输出波形 1k 方波

1x档位有点欠揍?欠补偿 店家也说了,日常用的10x,这个不用管,好吧,算是遇对人了,小白啥的最好打发了

设置输出信号界面 ,最大2M的方波 按卖家描述是,精度0.1hz 占空比1%-99%可调

可补偿螺帽,可是我拿论坛的22-1 没法调啊,大的大了,小的小了,这个难道要专用的螺丝刀?

下面简单测试下手里的许老师电桥
许老师电桥有3个测试频率,分别是常用的1khz,9.8khz,及100hz

1khz显示976hz 行吧

标称的7.8khz 显示7.81k

放大波形 正弦波

还有个100hz显示99.1hz

以下为操作界面截图

①通道

②测量 东西还挺多,就是很多都不明就里

③触发

④显示设置

⑤辅助,这个fft貌似很强大的样子,就是不知道这个小波波的是否只是噱头。

⑥设置 自动关机,声音 ,语言

楼下继续

楼主:
2,拆机首先申明下,这个是到手即拆,保修一年啥的就别想了,所以我为坛友,坛友为我,加加分呗

正面刚才看了,看下背面呢

贴上手机扣

金属的,好评

脱掉外衣 保修防拆签还完好的

至此宣布保修玩完

开机 完整大图版本
作为对比,这里插播一些b站网友的拆机图
这方面我完全不懂,高手应该看得出区别及内在的

这是上一个版本的外观样子

这个前一个版本的,是这样的 布局都差不多

放大以后,可见多了个内存一样封装的ic 另外有芯片样子也不一样 少了信号发生器部分电路

再次放图

这个是另外一个品牌的,也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个老外测试的那一款,(其实细看的话,这个图里面跟他视频里面的还是有区别的)

同型号的东西

对比后 凭我小白肉眼凡胎能看出来的就是
我买的这个型号上一个版本 多了一个ic,少了信号发生电路(姑且就这么叫吧) ,几个大的ic外观引脚上也有区别
另外的那个品牌不做评价,那个老外拆的很细了

继续

局部

不懂的局部,全部打磨了芯片

唯一认识的ic ,tp4056 这货不错,应该是正品,妥妥的强迫症福音,后续有

版本信号DSO1511E+ VER 6.2

信号输出部分 固体继电器

输出接线柱特写

冗余了,但希望对有用人有帮助

屏幕拆开 光亮

屏幕下部

充电口mirco usb 右侧那个led焊接的有想法,是侧立着的,对着外面的圆孔以照亮视者的眼睛

就这样的

这个感觉像是是电路板一样材料 反正非金属

这个接口不知道啥用的

这边貌似还可以插入东西

外壳也看一下 手感顺滑但不至于掉落那种

有脚垫

拆机部分就这些,不专业,见谅了----不像很多大佬的拆机,一见就是某某公司出的某某芯片,然后某某电路随手就来,平僧最仰慕这些大佬了————

楼下继续:

楼主:
此楼为机器的电池测试(我力所能及的做的相对专业些的测试)以及一些手头的电源测试,最后是说明书截图

电池加上导线的内阻 100毫欧

背面通过双面胶黏在主机后盖上

可见保护板,看样子还行(小白语录,电脑城老司机的最爱)

放完点后的最大充电电流 跟说明书上基本一致

电池尺寸 长度7.3cm

宽度5.5cm左右

厚度0.5cm左右

用自带电路充满电,虽然本人买过很多4056 不同批次厂家的都有,但这个是难得标标准准的4.200v @8139

充满 放电电流1a ,截止2.7v,放出2.63ah 标称的3000毫安时,有点虚标

充满 充得2726毫安进去

中途拿来一个鼠标 做下对比,可以看到,很小的了

下面是一些手头电源的纹波测试 交流耦合 采用左上角的auto功能

这个是nova 5 pro的 负载5v1a ,频率基本在51k,纹波 ppv 35mv左右

恩,nova 5 pro 上到5v2a ,频率50.1khz,纹波 ppv 60mv左右

换了个标称5v4a的电源 1a负载  纹波 28.8 ppv

再换一个电源 54.9mv ppv

——————中场休息,吃点肉肉——————

小区边新开了家火锅烧烤,有烤的龙骨吃

还有卤鸡肉

鸳鸯锅走一波

还有卤的骨头

——————

打住,继续,

简单测试下智育的可调电源 显示5v4a输出

这个店家描述是固定频率 58k 实测差不多  58k左右
ppv22.9mv

12v 0.98a

27mvppv

19v 0.983a

30.5mv ppv

再来一个19包邮的电钻的充电器 这个可预见的垃圾 实测下吧

参数是12v 1a

0.3a左右 364mv ppv

0.15a 巨大的904mvppv

不知道是表的原因还是本身这类开关电源频率就是跳变的,测试中发现有些电源频率基本不变 ,不如华为nova5i pro 的充电器 还有智育的可调
其他的很多电源频率都是跳变的,有懂这方面的老哥可以回答下不?谢谢

————

最后,是说明书

参数页

—正文完毕—

后续如果有坛友大佬们对这个表感兴趣的,需要我做什么测试之类的,那请告知我,我会力所能及的支持的~~~o(* ̄︶ ̄*)o ~~~~

网友A:
居然不给电路板来个大特写,可惜了

网友:
可补偿螺帽,要用无感螺丝刀调(也就是大部分都被塑料包裹的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给电路板来个大特写,可惜了

有,而且很多,还在发帖中,在二楼

网友B:
这个不推荐,但是和我买的那个好像,你试试能不能暂停放大波形

网友C:
网上卖的较火的便携数字示波器,拆解证实

这位雨纷飞也是咱们论坛的坛友哦 @雨纷飞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990

网友D:
谢谢分享。为了革命,为了拆机,有什么不可以放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推荐,但是和我买的那个好像,你试试能不能暂停放大波形

可以放大。你买的哪个呢,是否是那个老外拆的那款

网友A:
再看完拆机视频了,真的是个精度很低的垃圾示波器一个了:Strive:

楼主:
插py
不准乱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位雨纷飞也是咱们论坛的坛友哦 @雨纷飞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990 ...

都是有缘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为了革命,为了拆机,有什么不可以放下的。。。。。。

老哥说的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看完拆机视频了,真的是个精度很低的垃圾示波器一个了

老哥说的另外一款吧,心理默念

网友E:
保修不要了哈哈

网友:
楼主今天不能被评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修不要了哈哈

是的 寄过来寄过去的也麻烦 不如爱惜点 稳妥点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拆,应该跟万用表差不多结构。几年前在中关村中发知春电子市场,见过带示波器万用表,功能虽然多,但是每项功能应该一般,通常没台式示波器专用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