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的斐讯K2路由5G信号非常差怎么办?

楼主(2020-08-17):
  两三年前上车0元购的斐讯K2路由,版本是A6,到手测试功能正常后刷了带breed的官改固件,然后就一直吃灰,累计使用也只有几十小时。以前手机没5G的WIFI,只测试出2.4G信号强劲,没测试5G信号,今年暑假才发现其5G信号超级低,同一房间距离路由器4米远信号就会减少两格,隔堵墙,信号就没了。和家里其他路由的5G信号对比,该K2的5G信号明显低很多很多。手机连接该K2的5G信号,距离近(手机和路由同一房间)的情况下,上网正常。    给该K2刷了好几个其他K2的EEPROM后,5G信号依然低。
   给该K2刷了老毛子、高恪、官改固件甚至其他正常K2的编程器固件,5G信号依然低。
  刷回本机第一次刷入breed后备份的编程器固件,5G信号依然低。
  测试5G的PA芯片5V供电正常,5G天线正常,换了5G天线,5G信号依然低。

  现在请大家看看,应该是哪里有问题呢?【最后,换了5G功放芯片,信号没有变化。也不知道是不是风枪温度高吹的时间久,把好的功放芯片也吹挂了。现在拆了5G功放,天线直接飞线,信号强度和有功放芯片是一样的。干脆关闭5G,只用2.4G,看着信号满满地,心里舒服点。】

网友A:
隔墙没信号 挺正常吧 不过5米就没少两格有点夸张

网友:
5G信号就没见过好的

网友:
前两天才卖了一个K2 A6版,本来20块想买来自用的,结果电信说过时啦,让电信升级到500M光纤并换了全套新的。

网友B:
5G穿一堵墙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刷回原机的EEPROM就好了,第一次刷的时候有没有备份原机EEPROM,好像每台机器都是唯一的,不能随便刷,对信号影响挺大

网友D:
我家里R8500 5G也就穿一堵承重墙就不行了,普通的更别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墙没信号 挺正常吧 不过5米就没少两格有点夸张

我正常的K2的5G,隔两堵墙都还有2隔信号,手机上网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5G穿一堵墙还是没问题的

的确,图三中好几个5G信号,其中OP-5G和K2-5G是我自己的,摆在同一位置。CMCC-5G是隔壁邻居的。除了自己的K2-5G信号差,其他的5G都隔一堵墙距离5米左右,信号还是满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里R8500 5G也就穿一堵承重墙就不行了,普通的更别说。正常

这个K2明显比其他K2或者其他普通双频路由的5G信号低很多,这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这能看出来个啥,至少要下载个WiFi manager看一下具体信号强度,对比一下正常路由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回原机的EEPROM就好了,第一次刷的时候有没有备份原机EEPROM,好像每台机器都是唯一的,不能随便刷,对信 ...

第一次刷机前没拆闪存备份编程器固件,第一次刷机刷的是K2-官改_163_v19_breed.bin,在K2的web页面直接点击升级就行,升级完成后就刷入了官改固件和breed了,然后我马上进入breed备份了编程器固件。请问这样会破坏原机的EEPROM吗?   我另一个A2版本的K2采用同样的方法刷官改breed固件,现在使用一直正常啊。

网友:
好像我送朋友那个也是这样,刷的是潘多拉后信号都不怎么好

网友:
我的一个k2p比你的还严重,手机放路由器边才1-2格信号,连接速率144而不是866

网友E:
不是固件问题,多半电容或功放的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固件问题,多半电容或功放的硬件问题。

我也猜是硬件的问题。我测试过线路,两枚5G功放芯片和两枚2.4G功放芯片是从同一路5V电源供电,供电电压正常,5G功放芯片不发热,功放芯片信号输入输出端电阻电容测试过焊点,没虚焊。电容的问题我觉得不大可能。手机连接该K2的5G信号,距离近的情况下,上网正常。    现在我不确定是5G芯片有问题还是5G功放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猜是硬件的问题。我测试过线路,两枚5G功放芯片和两枚2.4G功放芯片是从同一路5V电源供电,供电电压正 ...

婓讯使用的电容,看似不错,实际垃圾。遇到过1次,距离远一点速度就不行,换电容搞定。不过你这个也说不定功放烧了。

网友F:
别折腾了,5G信号只要一间房子里面不满格,100%烧功放了,我这些年经手七十台以上K2,坏的有好几台。无论刷什么都没用,闲得蛋疼把功放拆了,换一个正常的K2的功放上去,立马就OK了。穿两道一般的墙还能流畅刷抖音。4格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婓讯使用的电容,看似不错,实际垃圾。遇到过1次,距离远一点速度就不行,换电容搞定。不过你这个也说不 ...

电容影响信号得问题极小,亲测把K2的电容全部扣掉,信号依然正常,区别不是很大。他这个多半是功放坏了,很常见的问题了,k2p也有这种小概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折腾了,5G信号只要一间房子里面不满格,100%烧功放了,我这些年经手七十台以上K2,坏的有好几台。无论刷 ...

谢谢解答。我手头有风枪和一块K2旧板,准备自己换一下5G的功放芯片,感觉K2主板比较,厚铜也比较多,拆和换芯片温度低了恐怕不好搞,还有,5G功放芯片是不是BGA封装,需要植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