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极动鲨换线

楼主(2020-08-17):
2006年入手的极动鲨,先后换了微动开关、滚轮、尾灯,手感一如既往地顺滑,但由于偶尔断电这个问题,已雪藏了两三年。前两天在杂物箱里看到它,心里一阵感触,决定换线让其重上战场。
极动鲨结构比较紧密,尾部脚垫下两颗螺丝,头部脚垫下两个卡扣,先拆螺丝后松卡扣,过程不多敷述。
这款极动鲨的接线是用PH2.0端子直接焊在电路板上,我用铁钳都没能将该端子拔开,只能用电烙铁拆下整个端子。
考虑到直接将鼠标线接到电路板上不够美观,也显得很low,在某宝上买了PH2.0接插件(建议直针座),这玩意便宜得有点过分,20套2.35元还包邮。
接插件寄到后,才发现弯针座不太合适,有零件阻挡,用钳子掰直,安装到电路板,仔细焊好,接上从其他鼠标拆来的线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原来是这个小鼠标,还以为有什么大手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个小鼠标,还以为有什么大手术了

看到近-500的积分有点压力,整理一下拆小物件的图片发出来赚点积分

网友B:
极动鲨 手感很好 05年左右有幸用过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动鲨 手感很好 05年左右有幸用过一套

网友C:
这款鼠标原来在网吧修过很多,把鼠标根部尾线 剪掉10CM,然后在鼠标里套上热缩管接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鼠标原来在网吧修过很多,把鼠标根部尾线 剪掉10CM,然后在鼠标里套上热缩管接线搞定。 ...

这样子,居然不是接触不良而是线的一段有问题?

网友D:
这种插针只能堆锡拆,黄花内热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插针只能堆锡拆,黄花内热够呛

操作比较麻烦,但还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