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廉价网线钳简修

楼主(2020-08-17):
       网购的廉价网线钳缺陷还是有的,关键部件8P顶片薄且顶牙粗糙等,尝试修整一下:

可见水晶头压片并没有被8P顶片完美覆盖

网线锁扣顶片偏向里侧

在水晶头上的施力面如图所示---都偏向内侧

8P顶片薄而且顶牙粗糙

压合后的效果不理想

如只拆8P顶片不用全部分解,这里只是观察一下网线钳的部件结构

8P顶片外侧----本来就薄还倒角

8P顶片内侧

8P顶片顶牙粗糙

慢慢打磨,估计得去掉0.2mm左右吧

砂轮小且偏心,顶牙工作面有点凸型了,效果不太好

顶牙工作面还不是完美的长方形,齿缝用细砂纸也打磨一下

网线锁扣顶片

8P网线锁扣顶片外展一下

大概就这样了

下面是安装过程,这是中间的塑料框架

先装手柄

然后放入中间塑料框架

安装顶片销钉

装8P顶片及卡簧,8P顶片翻转180°----以求能压到水晶头压片中间位置

最后再安装外周6个销钉及卡簧

水晶头压片依然没有被8P顶片覆盖,但能偏向中间一些吧

网线锁扣顶片效果

压一个水晶头试试,改善不大,业余对付用用还可以吧

再把水晶头放到网线钳另一侧二次压合一下,能可靠一些

网友:
小修小补,充实人生

网友:
冲压件,冲压掉多的地方,越是往下凹

网友A:
廉价网线钳就不能要求太高了,目测8P顶片硬度不大,易磨损,可以的话水晶头反插再压一下希望有改善。

网友:
应该这个顶片 线切割好点的钢材料重新做过应该效果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廉价网线钳就不能要求太高了,目测8P顶片硬度不大,易磨损,可以的话水晶头反插再压一下希望有改善。 ...

硬度还可以,普通小锉打磨比较难。

网友:
做工粗糙,也只有这样打磨一下了

网友:
我公司里用的那把就是这种情况,铜片伤的很厉害。前几天从网上买了一把还挺不错,是坛友介绍的。

网友:
我的钳子刀片钝了 换个刀片 整把钳子都得拆   唉 就当上油保养了

网友:
做工好差,,不知道能用多少次。

网友:
同款,一毛一样的问题,还放在一边

网友:
确实很粗糙~

网友B:
水晶头往里面插的时候有个限位的点拿东西垫一下让水晶头不那么靠里面不是好一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晶头往里面插的时候有个限位的点拿东西垫一下让水晶头不那么靠里面不是好一些么??? ...

是的,这样也可以,如厚度合适的金属片等粘合那里。

网友C:
最后一张图网线上套一节管子搞啥了

网友D:
8p牙板这样磨了,不是短了一点,这样不是压线时候压不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8p牙板这样磨了,不是短了一点,这样不是压线时候压不穿线?

不短,必须控制好有余量。否则就弄巧成拙了

网友E:
太便宜的就不要让自己难受了,一把百来块钱甚至几十块的都不错了,起码不会上着网就掉线,或者达不到网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便宜的就不要让自己难受了,一把百来块钱甚至几十块的都不错了,起码不会上着网就掉线,或者达不到网速 ...

个人业余使用率极低,到手价不到4元,总比用平口螺丝刀压线快多了------上着网就掉线是绝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网线上套一节管子搞啥了

这个是四芯网线整体比较细,套上一节八芯网线外套才能被水晶头压线锁扣压紧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