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继电器的几个脚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8-17):
如图,继电器有四组,一般情况下不是只要两组就够用了吗,一组控制火线开关,一组控制零线开关,为什么搞出来四组呢?

网友:
有些场合需要用到4组
也有两组的啊,你根据自己的需求购买就好了

网友:
常开和常闭吧,用在不同的环境

网友:
继电器用处不一样,别说4组14脚的,可能更多的都有。

网友:
据说在没有PLC的年代,自动化设备都是靠继电器进行复杂控制的,一个复杂的控制需要有我钞IO口?现在的PLC IO模块动不动上千个IO口,想到这里,四组的继电器就不算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