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科麦斯锂电钻出双轴了?

楼主(2020-08-17):
闲的没事逛某宝 看到这个双轴什么滴 ,之前只知道牧田有把起子是双轴的,个人觉得电钻同心度是必须的,起子就无所谓了。有没有人买过这款同心度有那么神么(๑•́ ₃ •̀๑)

网友:
还不如买个无刷的寿命长.打个眼什么的,单轴承够了.
双轴承精度是可以,双手实力不允许啊.

精度啥的,还是台钻好啊.

网友A:
八星八剑八钻工艺 炫彩跑马灯什么时候出?
最好那种带音乐的 一开动就放自由飞翔副歌部分。
或者倍爽儿 噔噔蹬蹬 噔噔噔噔噔
那多带劲。

网友:
有屁用,前端轴承够好一个就能保证同心了,用的电机够好转子后边也能带个小轴承,现在这些宣传所谓的双轴承也不知道在哪儿加了个无意义的轴承,这玩意儿又不是比数量的,关键位置有就行了

网友:
94¥,估计论坛里不会有人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星八剑八钻工艺 炫彩跑马灯什么时候出?
最好那种带音乐的 一开动就放自由飞翔副歌部分。
或者倍爽儿 噔 ...

哈哈哈(ಡωಡ)hiahiahia

网友:
手持工具聊同心度本来也是玄学,脸皮厚点可以买3把退2把选选,要不实体店。谁要是说实际使用手钻能把同心度指标使用出区别来那才是鬼才了。

网友:
有高精度需要的钻孔,还考虑用手持钻孔,简直就是愚蠢,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是钻头的问题,磨的不同心

网友:
双轴与双轴承,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啊!

网友:
再好的同心度也架不住颤抖的双手 我认识的拿来做工具的那些人 从来不管什么同心度什么声音。。。从几十块的到千数块的都是一个用法 摸起来就干 干木工的也认识好几个 没听他们提起过同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