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汽车应急起动电源

楼主(2020-08-17):
因为所处地区北方小城市,冬天外面室外可到零下25度,极端气温低于零下30度,对家用小汽车电瓶是个考验,再加上车况已有十来年,电瓶换过一回,平时用车不多,更多是接送孩子家到学校距离,往往是车刚跑热,目的地就到了,电瓶基本是“减肥半饥饿状态”。几年前从网上花了近3百大洋,买了纽曼的汽车应急启动电源,结果没用了几次,发现起动无力,拆开一看,里面的电芯已有二片鼓包

心想淘宝的东西真是样子货,必竟是软包的电芯,像一些照明以及5V输出更多是鸡肋,感觉还是不靠谱啊。于是动了自个组装应急起动电源的念头。
正好朋友处有换下的新能源电池组(奔驰上的),要了几个回来

尺寸长度145,直径40。这个电芯是三元,能量密度高,它和国产新能源车上常见的18650电芯组完全不同,内阻很低,前者是几十,它基本上在1.5以内

因为是铝壳比较软一用力就是个印痕,

它的底部是最薄弱环节,容易开裂漏液,

所以在拆解过程中,报废了好几个,后来用特种胶给固化了底部,再也没有漏液了。

电芯基本上不用特意挑选,因为一致性非常好,包括电压、内阻这些,甚至它采用的连接片,猜测也是镀银以降低接触电阻

在处理好底部胶固化以后,直接连接组装,然后以10A恒电流充电(从3.8V到4.15V),菊水电源达到最大输出电流,风扇已高速运转,但此时手摸电芯温度纹丝不动,感觉是泥牛入大水塘。采用3串方式,满电4.2V的情况下达到12.6(不建议满电存放),即使半电3.8V也有11.5左右,对于3.0排量之内的小汽车,非常轻松一马达就着车,历时二年使用下来,完好如初

网友A:
个人觉得,100F/16V的超级电容器才是启动电源的最好的替代品,基本不存在寿命问题。只是价格相当于一个新电瓶的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100F/16V的超级电容器才是启动电源的最好的替代品,基本不存在寿命问题。只是价格相当于一个新电 ...

超级电容寿命可以,但自放电以及一个充电循环的起动次数或许会是个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选择自已最合适的就行,这个应急电源要是网上买的纽曼不鼓包,也不会折腾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100F/16V的超级电容器才是启动电源的最好的替代品,基本不存在寿命问题。只是价格相当于一个新电 ...

这个充一次电能保存多久?感觉三个月以上才有意义。

网友C:
“”新能源电池组(奔驰上的)“   比较牛。估计会有好的电池推出的。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一次电能保存多久?感觉三个月以上才有意义。

正常使用,超级电容器是长期并联在蓄电瓶上,为启动时提供额外的电能,不存在充一次电能管几天的问题。

如果不太合格的超级电容器有漏电现象,才是那种不会经常使用汽车的人担忧的,怕时间太长会将电瓶的电能放光。

特殊情况下(怕超级电容器漏电),可以在启动前才将电容器并联在电瓶上,让电瓶先将超级电容充满电,然后才启动发动机。只要电瓶的空载电压还有11V及其以上(化学电位的电压),都能将电容器的电充至仅靠100f的电容量储存的电能,也能将发动机启动的程度。(将超级电容器充至蓄电瓶的化学电位的电压,充电时长,视电瓶所剩电能的多少,时间长短有所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寿命可以,但自放电以及一个充电循环的起动次数或许会是个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选择自已最 ...

正常使用,超级电容器是长期并联在蓄电瓶上,为启动发动机时提供额外的电能,不存在自放电以及一个充电循环的起动次数的问题。

自放电太大,会对偶尔才使用汽车的人来说会是个问题,怕蓄电池的电能被自放电放光了。如果是那种情况,建议启动汽车前才并联在蓄电瓶上先充电再启动汽车。

网友D:
那个连接片不可能镀银,银裸露在空气中太容易氧化了,一般都是镀锡,镀银一般是用在高频电路中的中间导线,还有正常的大容量动力电池没有电阻大的,正常都是3毫欧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一次电能保存多久?感觉三个月以上才有意义。

二楼那位兄弟意思是超级电容并不取下来,并联在电瓶上,起个辅助性功能。那就不存在自漏电的问题,只是这样一来,电瓶有电电容也有电,电瓶没电电容也没电;如果非实时并联,比如加个空开那又回到了存电周期的问题上来了。超级电容的强项是内阻小,输出电流大,相对安全些,每种方案,看个人的取舍,不存在谁强谁弱,最好就地取材,发挥DIY精神,图个乐子,因为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能源电池组(奔驰上的)“   比较牛。估计会有好的电池推出的。期待中 ...

我是纯粹瞎折腾、业余玩玩,平时也不卖这些,电池芯可遇不可求,顺手拿过来朋友没要钱,连运输成本也是对方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使用,超级电容器是长期并联在蓄电瓶上,为启动发动机时提供额外的电能,不存在自放电以及一个充电循 ...

超级电容并联没毛病,而且安全,三元锂电是不敢并接的,安全性是一个考量以外,随车平衡充电等各项因素都会影响电芯本身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连接片不可能镀银,银裸露在空气中太容易氧化了,一般都是镀锡,镀银一般是用在高频电路中的中间导线, ...

你是对的,我只是猜测,当不得真,没有化学物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