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质量还过的去的监控电源

楼主(2020-08-17):
板子上的元件还算过的去吧,不是很垃圾

用了2年,不关机的,电容还没有鼓,

一个罩子样的壳子,可以防点水吧,
不过 电源线和 输出线太短了,加起来才1米。

网友:
这种做工只能说刚好够用了,没什么特别

网友:
    看着很普通的,哈。

网友:
做工一般,也就能用,监控总是爱用这种再生料的壳子,所谓防水也就是防止进水~

网友:
拆过好几个监控电源,有几个都是这种方案,IC开关管二合一,431都省了直接用稳压管。

网友:
中规中矩,非同步整流,二极管还减配了一个,发热不会小,至少有0.5-0.7v消耗在二极管上了。
基准也用的稳压管,没上431.

网友:
谢谢分享,
后排围观,这种颜色的板子略显低端哈哈,

等牙膏了

网友:
感觉还行吧,国内的

网友:
板子发热大,变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