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又挂掉了一个3W球泡继续分析死因(美的篇)

楼主(2020-08-17):
头两年撸的刷单灯,前两天挂了,在吊灯里煎熬了也就1年终于走向了寿命终点。
惯例分析一下死因,这回是 美的 的,不管怎么说总算熬过去1年了,但是和宣传的超长寿命根本不挨边的,好点儿的灯管都比你寿命长。

3w球泡

拆开4个高压灯珠

散热完全依靠这个铝基板

阻焊层热的都龟裂了,左下角是死因。

壳子底部虽然有一圈散热孔,但是壳子本身纯塑料材质(说好听点用的pbt)

壳体并不是塑包铝结构,散热只靠那一片铝基板而且还是在半密闭环境下,内部灯珠有多不好受可想而知。

驱动用的非隔离恒流驱动,本身可靠性质量还是可以的,有个保险电阻和一颗cbb做简单的emi,高压滤波也是lc滤波,这么高温俩电解没怀孕实属不易,但是红圈里被铝基板烤的也快熟了。

反面恒流驱动

CS6583

资料

有输出开路保护功能,避免了灯珠开路时电解放炮。

死因还是散热结构太过精简,高温导致灯珠早亡,外壳散热结构设计不够合理,低成本低寿命的产物,虽然它叫 “美的”,但是一样逃不过短命。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
这么简单散热熬过1年,已经谢天谢地了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降本,怎么便宜怎么来,没得办法咯

网友A:
每天使用时间多少?买过不少3W球泡,除了佛山其他都是塑料外壳+内部铝基板散热,但佛山虽然外壳是铝的但是用的阻容方案...血坑,不过目前欧普美的阳光这些3W球泡坚持一年都没光衰也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天使用时间多少?买过不少3W球泡,除了佛山其他都是塑料外壳+内部铝基板散热,但佛山虽然外壳是铝的但是 ...

一天最多只有24小时,你不会觉得是我用它用太苦了吧? 24x365=8760  这个别说led,就是普通灯管都很容易超过的寿命,早期塑包铝外壳或纯铝外壳球泡很多,这款包括你手底下的那几款如果都是塑料外壳,那都是低成本缩水的产物,我10年前花16块批发的led 3w 射灯 纯铝外壳 每天晚上当夜灯用,一开就是一宿,10多年了除了光衰仍旧没坏,这才是led应有的寿命~

网友:
还是15年前撸的灯好,外壳都是航空铝,耐用的很,现在的都是塑料外壳

网友:
两个字,热死

网友B:
大神,有何可改进加强的地方不。撸不少喔。

网友:
非隔离式的太容易击穿发光二极管了。以前的隔离式的很少有发光二极管坏的。

网友:
20M就满了,看样子,只能曲线救锅了。。。。。。

网友C:
我以为只有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想不到这球泡也是相同的命运。。。。。。

网友:
应对led灯长寿命的"优点",商家也在反思,也在求变,甚至"创新"!怎样才能让自己的销量提高,刺激消费,为GDP做贡献呢?然后LED厂商百家争鸣,分分缩水,加速LED灯的衰老,减少灯的寿命,从十年一灯变成两年一灯,销量近似提高4倍。

网友D:
打孔散热也许是唯一解,虽然牺牲了安全性。挤不出牙膏

网友E:
壳体打一圈散热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有何可改进加强的地方不。撸不少喔。

13楼的注意不错,可以试一下,简单粗暴有一定效果~

网友:
这个估计会3W足功率。LED端工作电流设置在130mA以上,发热量过大,塑壳散热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只有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想不到这球泡也是相同的命运。。。。。。 ...

温总要都水深火热了,那我等屁民简直是炼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孔散热也许是唯一解,虽然牺牲了安全性。挤不出牙膏

说的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壳体打一圈散热孔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天最多只有24小时,你不会觉得是我用它用太苦了吧? 24x365=8760  这个别说led,就是普通灯管都 ...

我只是对比下我自己的使用时长倍数,想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