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这种散热风扇怎么改变转向?

楼主(2020-08-17):
想把这种散热风扇利用这个马达改装一个小风扇,但发现这种风扇都是朝左边转,我们使用的风扇需要往右转才行,求助怎么改变转向?
我试着改变输入极性,但没有用,接另外的线也不行

网友A:
这种风扇是不能通过调换极性来改变转向的,如果你只是想改变风向的话,可以反过来装。。。

网友B:
反过来转风叶也不行呀,难道你还换风叶?

网友C:
直流无刷 改变转向可以通过调节霍尔位置 或者对调4脚霍尔中间两脚(割断原走线 再交叉飞线)对调绕组尾端(直接接霍尔那两根)等方法  但是效果没你想象中那么好 改不好还会出现某个角度无法启动 需要手动拨一下的BUG(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个人建议不要浪费时间折腾它了 有这时间可以找专门的抽风风扇或者反过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是不能通过调换极性来改变转向的,如果你只是想改变风向的话,可以反过来装。。。 ...

谢谢,反过来装试过了,不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过来转风叶也不行呀,难道你还换风叶?

谢谢,扇叶肯定要换了,原来的扇叶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无刷 改变转向可以通过调节霍尔位置 或者对调4脚霍尔中间两脚(割断原走线 再交叉飞线)对调绕组尾端 ...

谢谢,这个风扇电路板太小,以我的能力和工具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无损拆开的,所以说要要飞线什么的无法改,反过来装已经试过了,没办法固定,如果没有办法只能放弃了!
网上有搜到改变磁极,但发现永久磁铁没办法取下来

楼主:
这是改的另一个风扇,用的是电脑机箱散热风扇,这个带支架,反过来装刚刚好,用12V适配器噪音大,用5V的手机充电器刚刚好。
这种桌面风扇电机比较差,用一段时间就转不快了,改装一下挺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风扇电路板太小,以我的能力和工具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无损拆开的,所以说要要飞线什么的无法改, ...

额  我说的就是改变定子绕组磁极的方法 只是大白话说的  至于磁环 那个一般是镶在外转子上的 有些风扇厂会打胶 也有采用注塑一次成型的
原理就是霍尔检测磁场 然后控制线圈的电流方向    不过原扇叶的角度决定了其反转时的效率低下

看图原来是改着玩啊 那当我没说  瞎玩的话 你也可以 贴外框切断 定子的支架  然后粘在另一面  就是比较难看罢了  换扇叶不建议   换大的外转子 会加重负载  降低转速 会引起绕组发热 扇叶太大的会导致负载重 启动力矩不够 转不起来 或者转的慢  绕组容易烧  另外外转子的轴径和 磁体内径 也不一定合适  单换扇叶要考虑动/静配平问题 实际操作很麻烦
如果非要换的话 可以试试掏出原来内部的定子绕组和PCB  大致对比一下大小 差不多就 把这个的定子和PCB 挪过去  这样相对简单  不过外转子的质量变大 势必会有不良影响的  大很多的话 容易烧  或者堵转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  我说的就是改变定子绕组磁极的方法 只是大白话说的  至于磁环 那个一般是镶在外转子上的 有些风扇厂会 ...

扇叶简单,本来就很小,直接剪掉就可以了,换原来小风扇的扇叶上去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扇叶简单,本来就很小,直接剪掉就可以了,换原来小风扇的扇叶上去可以用 ...

配平不好 会震起来的  要是粘的话要注意 每个扇叶胶水的量 扇叶的一致性 和角度

不对啊 你都要换扇叶了 风扇的框肯定不能用了  这你管正反转干啥   定子支架的杆留长点 掉个个装上  只要正面出风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  我说的就是改变定子绕组磁极的方法 只是大白话说的  至于磁环 那个一般是镶在外转子上的 有些风扇厂会 ...

就是改着玩呢,本来都安装好了,没考虑到转向,测试的时候发现没风才发现这个问题,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这个风扇很暴力,接12V电源转速吓人,我改了扇叶也是这样,所以应该没有加重负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平不好 会震起来的  要是粘的话要注意 每个扇叶胶水的量 扇叶的一致性 和角度

不对啊 你都要换扇叶了 ...

意思是把扇叶发过来装也可以?
我之前装的是风从后面出来,应为底座挡住了,风量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改着玩呢,本来都安装好了,没考虑到转向,测试的时候发现没风才发现这个问题,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

这种风扇就是高转速设计的  设计时就定了  加负载降低转速 会导致电流变大 时间长会烧的

改桌面小风扇 我用的宽电压电磁炉风扇   就是难看点  自用不打紧   在乎外观可以把支架割掉  粘到一个圆柱体上  再把圆柱体粘到 风扇外壳的中间 圆柱体可以是很多东西 纸筒都行 不能太细 要和风扇中间那里差不多大小 长度能让扇叶在壳子内居中就行了   因为电磁炉风扇的扇叶 刚好和原装的差不多 (我见过的大部分是12CM风扇那种大小)噪音又不会太高  如果 不是宽电压的 可能5V不会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把扇叶发过来装也可以?
我之前装的是风从后面出来,应为底座挡住了,风量比较小 ...

我是说整体反过来 反正换原来桌面风扇的大扇叶 框肯定不能用了 定子支架就是风扇背面 从框架连到中间的 那个杆
定子是绕组 转子是风扇 所以叫外转子

你1楼啥时候加的图  ,我这点掉那些回复提醒时 才看到
看图直观多了 直接说吧    扇叶太小了 即使有风也挡住了  必须加大的  另外看扇叶角度 和你说的逆时针转向 风向是错的(PCB那边是出风) 我说的反装是指 装到前半部的罩子中间
想反转 改PCB调线圈的 是最简单的  调霍尔 或者磁环 整不好不是吸住 手拧感觉像配电柜旋转开关那种  就是某个位置不能自启动 需要人为拨动一下

你说的换扇叶 确实调整扇叶角度到相反的状态 就能在不改变电机转向的情况下改变风向  就看配平和粘接做的怎么样 而且需要钳工基础的 扇叶面积怎么样也要加大的 现在这样 咋子转没用
其实扇叶 你原装的扇叶要是没坏的话  如果轴径和磁环差不多 调一下定转子的相对位置 就可以用
不一样又要换扇叶就得先把哪个小风扇的贴着根把叶片割下来 然后将其处理平整  然后用原装风扇的扇叶 在其上做好安装标记后 如果原装的扇叶角度一样 是电机转向不同 还要旋转扇叶的角度到相反的位置 使其出风方向正确 将原装风扇的扇叶贴根割下来  然后和之前做标记的那个进行比对 修正  涂胶后粘接  注意胶水用量  叶片角度  尤其叶片之间的重量要保持一致 不然会影响动平衡

真不明白为啥非要选择最难搞的方式改  尺寸差太多了

网友:
物理转身加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整体反过来 反正换原来桌面风扇的大扇叶 框肯定不能用了 定子支架就是风扇背面 从框架连到中间的 那 ...

辛苦了,再找找看有没有更合适的风扇,这个电路板是粘死在支架上,很难无损拆下来,因为这个是高速风扇,结构还是很牢固的,修改电路很难搞,非常感谢解答,后面再请教,谢谢!

网友D:
买合适的才几块钱,有必要折腾吗,还浪费大家的思考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合适的才几块钱,有必要折腾吗,还浪费大家的思考时间

劳你费心了,我说了买的这种桌面风扇马达质量太差,用不了多久就不转了,然而手上有这样的轴承风扇,质量不错,耐用,所以想着改一下,我也不知道会这么麻烦,特来求助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