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雅迪48V20A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0-08-17):
又是捡的,壳太烂了,直接扔掉,保险丝断,12N60烧,背面4个1.2的贴片电阻烧。4个整流二极管真不小,风扇还有温控。

正面

背面

网友:
跟我的西普尔一模一样,风扇不是温控的,咯个三极管只是控制起停的

网友:
纯白色主板够自然了,做工还是和西普尔差不多了

网友:
估计芯片也挂了,慢慢修哈哈

网友:
是20AH不是20A,20A960瓦得多大热量。

网友(2025-03-13):
比亚迪,更高端的电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