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牛13电源,这次是真牛13!NB牛13 NB-12V400WY

楼主(2020-08-17):
户外LED用的电源,牌子是真牛13!
标签真牛13

该有的都没有!

简约又简单!

网友:
电源用料一般啊,明显是名不副实的虚假宣传了

网友A:
什么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集成块???

电源管理芯片是 SDC4569A

网友:
咦,果然牛13

网友:
我前几天拆的LED12V200瓦,也比这个做工强太多,这还400瓦的。牛逼

网友:
风扇坏了,这个电源也差不多坏了,温度变高,电容容易鼓包

网友:
初看还以为是台达的风扇!

网友B:
这么大功率的电源不做EMI,功率管看着也很小,真是敢标4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功率的电源不做EMI,功率管看着也很小,真是敢标400W

一只K15A60U+两只MBR30100

网友:
风扇上的网址打不开!

网友:
先看看能否输出13安

网友:
咦!~确实是牛13

网友:
这名字,没谁了

网友:
但是卖的肯定还不便宜。

网友C:
真是醉了,这个风扇在里面没吹到啥发热元件

网友:
吹牛13,是傻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醉了,这个风扇在里面没吹到啥发热元件

侧面角度我没拍,因为是防雨外壳,除了底部,其他地方是密封的,PCB板子在壳子中间,将壳体隔成两个空间,风扇相当于从一侧吹向另一侧形成循环,

网友:
开关电源最基本的EMI都没有啊,在省料,也放个差模滤波电感啊,没多少毛钱!!!

网友:
能取这名字的也真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