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了大神的教程动手做了hackcube,很方便!有兴趣的可以一块了解一下

楼主(2020-08-17):
我是做工程的,看了大神的教程动手做了 HackCube-Special ,安装完设备把遥控码扫描一下保存起来,遥控器坏掉、丢失都不怕了,直接按数据制作,交付给客户,方便了不少!有兴趣的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A:
虽然不懂这是个啥东西,但看描述,有这功能的免费手机APP多了去了。

网友:
这个可以扫描无线电频率,并解码。纯app应该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懂这是个啥东西,但看描述,有这功能的免费手机APP多了去了。

手机APP可没编解码315\433M等各种无线频率的功能

网友:
遥控器频率不准  很不好用   前段时间刚做的

网友:
可否讲讲,你咋保存的?截图下来手记本上?  按着数据怎么制作呢? 有编码格式? 我有个旧版遥控器,怎么改码也改不成新遥控器的码子,新遥控器是fdc01 就
旧遥控器后面焊盘改半天只能弄到fdc03:unhappy:

网友:
最近我也在搞这个,但制作出现一些问题,能否给个V或QQ交流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