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5a的充电器,拓飞电子QM-15

楼主(2020-08-17):
几元钱收来的。3842+lm324, 双光耦,不接电池无输。

网友A:
估计1A-2A吧也就,电动车充电器一般标电流其实是按照绒料标的,比如15ah电池组用的。

网友:
日化的KMH电容不是黑皮金字的吧?好像是棕皮白字的

网友:
就这做工,那两个K电容,绝对是假货,如果用上真的红宝石,不应该是这种做工。

网友:
又是假冒货当正品出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1A-2A吧也就,电动车充电器一般标电流其实是按照绒料标的,比如15ah电池组用的。 ...

这个应该是真15A,你看它输出端用了两个20A 100V的整流二极管就知道了,这种应该是给大电瓶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真15A,你看它输出端用了两个20A 100V的整流二极管就知道了,这种应该是给大电瓶充电的 ...

这变压器没有360瓦的功率输出吧。一般150瓦功率的,变压器都比这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变压器没有360瓦的功率输出吧。一般150瓦功率的,变压器都比这个大。

言之有理,楼主不妨测一下实际电流到底能达到多少,我也很好奇这小变压器能输出多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1A-2A吧也就,电动车充电器一般标电流其实是按照绒料标的,比如15ah电池组用的。 ...

看清楚再回,别抢沙发都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真15A,你看它输出端用了两个20A 100V的整流二极管就知道了,这种应该是给大电瓶充电的 ...

这电路15a?确定没开玩笑么?

网友D:
印刷的时候少印了一个小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刷的时候少印了一个小数点

这个是电压低,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