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30元的万用宝并改电池接口

楼主(2020-08-17):
前几天在坛子里看到一个帖子,有万用宝的购买链接,30元配3个锯片

弄了一个,运费10元,到手开拆。拧下螺丝后拆不开,发现这有一个卡子,撬开就可以了

拆右边的盖子

550的电机,有个照明用的小LED,实际上没用,机头把光都挡住了

调速板,背面有块铝板散热

通过一个连杆来开关电源

往前推是开

对比电池和电池座,正负极是反的。电池是海鲜电钻的电池

把电池座的电线换过来,发现电池插上去不匹配,簧片碰不到电池触点

把簧片拆下,换个安装位置

簧片用螺丝固定

这样簧片就改好了,合上盖子上好螺丝,在电池座的上下位置贴块泡沫棉,增大摩擦力,电池就卡得挺紧了

上好电池的样子,不是很牢靠,以后再弄个固定座吧。

找块木头试机,切个十字,感觉挺有劲

在TB上搜了一下,没有找到相配的电池壳

网友:
30元配3个锯片,已经是不错配置了

网友:
楼上的机器人没算对价格,明明是40¥

网友:
最早一批是5个锯片吧

网友:
老司机带我上车。想很久了。。。。

楼主:
在TB上搜索“12V万用宝手持式 ”

网友A:
虽然是有刷电机,但是现成的往复机构不错,可以配合框架和弹簧,改一个电动曲线拉花锯。

网友:
看了你的我也买了一套,不知道能不能切开铝合金型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有刷电机,但是现成的往复机构不错,可以配合框架和弹簧,改一个电动曲线拉花锯。 ...

这个不是往复机构哟

网友:
也想跳坑,不过没想到用处

网友:
没搜到链接,可否进一步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往复机构哟

大概是15到30度来回转动结构,改曲线锯得加不少零件。楼主的万用宝工具,适合一些角落地方加工。

网友:
这东西对电池要求高的很,1档30w,6档要近80w,12v就是3-8a电流放电,不实用啊,现在是接了5.5-2.5接口插适配器使用

网友:
今天收到货了
把正负极重新焊接,把电池弹片用钳子扭了扭安装电池打开开关转了,装壳收工。

网友C:
自己做了个电池盒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了个电池盒

能分享下3D打印文件吗?

网友:
金属机头、机身包胶,库存机玩玩还是不错的。但电池确实难配,市场上常见的几款主流电池包都无法完美替代。这货应该是伟泰克品牌,好像曾经是外贸出口为主,电池包是其系列产品通用的。去年初厂家清库存时不少坛友入手过12V双速充电钻,在本论坛就有好多拆机改装帖,搜索关键词可以参考。电池壳外观是下面这样的(借用坛友图,我的没保留),自制的坛友可以看一下:

网友:
我买了49的马刀锯,带电池也是550电机,感觉比这个完整起码直接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