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问个问题 汽车空调冷媒压力是多少转速下测得的

楼主(2020-08-17):
比如咱那个破车  说明书也写的 低压1.5-2.5bar 高压13-17bar 问题是这是什么转速测得的  是怠速 1000-1200rpm还是 加油门到 1500-2000rpm得到的数值啊?

一般 其他车辆的空调压力是怎么得来的   好像应当标注个转速才比较严谨吧

网友:
一般都是怠速吧

网友:
默认怠速,温度对那个压力影响也大

网友:
怠速状态测量,环境温度越高压力相对越高,天气热超过30度取高值,低压2.4bar左右就OK了!前两个月刚给自已的老车加了冷媒,加到2.4bar,效果不错!

网友:
2500转左右

网友:
厂家不同,有区别,但是可以以怠速为准,看了2台车手册,都有这样的基本测试,怠速,4门全开,机盖打开,最大风量,无风环境!高压低压,对应环境温度的表!进出风温差表,有一台手册,怠速没问题再做高转速区的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