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朋友们推荐一个480g或者500g的固态 要便宜的

楼主(2020-08-17):
朋友们推荐一个480g或者500g的固态 要便宜的

网友:
便宜没好货,建议买个拆机的s3610 400G 的390元左右,X宝一下就可以找到包换三年。

网友:
镁光的MX500

网友:
什么西数威刚,随便买都不贵,

网友:
手上有一个DIY的480G硬盘,2258XT+海力士TLC原厂拆机芯片

2258XT缓外性能一般,但符合你价格低的要求

网友:
大容量固态你做什么用呢?数据无价,记住固态这东西便宜无好货,商家不傻,想捡漏?捡漏有大量的职业捡漏的,有漏也到不了你这,所以大容量固态一定不要图便宜!!!!

网友:
网上不是有方力自家做的MLC 512G的吗,好像也就是300多

网友:
要便宜的无脑推荐tr200:lol:

网友:
推荐紫光的S100

480G,价格一般不到300,带3年保修,上面是拆机图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