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DIY电动车锂电池PACK48V22AH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2020-08-17):
之前做过48-15ah铁锂电池,可以带人行使30公里,感觉不错,于是又网上找铁锂,找到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中天圆柱铁锂,单颗22AH的大单体,内阻比之前的低,容量高,宣传10C放电,店家宣传全新电池,可能是拆机0循环的吧,内阻挺低的,动力明显比之前的国轩15ah的大,于是没忍住就下手了,上图

收到打开快递包裹,里面防震还不错

16颗铁锂大单体

称重都差不多

有一颗与众不同上面标了22AH

保护板这次用的这款

上次有人说达锂的不太行,这次就换个保护板试试

外皮有的损坏了,就外壳是正级,这样不安全,就全部套一层热缩膜

电池内阻买家提供的数据,我的内阻仪没校准,量出来4毫欧多,后来充完电再量就跟卖家数据一样,我的没拍图,就先用卖家图了

全部套上热缩膜后均衡一下,全部3.28V

卖家送的电池支架

组装好
上保护板

接好保护板

这个线只能这样了

充电正常

四周包上青稞纸,这个是比较厚的青稞纸

上硅胶固定

完成

网友A:
干嘛不用螺丝头的呢,连接方便还不用担心脱落,我用的是32650的,除了保护板需要焊几条线其他都是直接拧螺丝,方便太多,拆修也简单

网友B:
大大包很壮观啊

网友C:
为啥不买个外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用螺丝头的呢,连接方便还不用担心脱落,我用的是32650的,除了保护板需要焊几条线其他都是直接拧螺 ...

螺丝柱的要加钱的,我没钱啊,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包很壮观啊

这个22AH的称了一下9.8公斤,那个15AH的是6公斤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买个外壳呢

查了一下环氧板要三四十块钱材料费,主要考虑到我比较穷,能省一点是一点,做个防震膜和青稞纸包一下也能用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请问买来多少钱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买来多少钱一个啊?

电池二十多一个加运费四十多

网友E:
你好,这个电池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个电池能给个链接吗

某宝店:魏派新能源

楼主:
电池400+保护板62+保险丝5元+电瓶AC插头和温度计电压表镍带线材等10来块钱,一共500元不到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池400+保护板62+保险丝5元+电瓶AC插头和温度计电压表镍带线材等10来块钱,一共500元不到吧 ...

如果直接买成品,估计800都拿不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直接买成品,估计800都拿不下来吧?

刚才搜了一下。15AH的要五六百以上,还不知道是不是虚标的,之前就是想买现成的, 对比了好几天,太贵了才决定自己做一个算了。我这两天做了一个22AH的

网友D:
你这个容量22安的用多少电流的充电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店:魏派新能源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容量22安的用多少电流的充电器啊?

5A电流充电器

网友:
在哪买的,给个链接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