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评测一个120g的山寨kioxia tc10

楼主(2020-08-17):
货真价实的东芝板子,东芝logo主控,东芝8t23,为什么会是120g的呢,因为pcb是东芝a100的,16年买的吧去年刚过保就掉盘了,9uhl拆下来贴917玩,这个板子就一直留着
去年有个基友的tr200sata接口掰断了,他想自己换接口结果把板子搞得一塌糊涂,掉了一堆容阻接口还没拆下来,然后拿来让我给他做成U盘,就要两个64g的,剩下下来的4颗8t23就送我了

昨晚11点想到小飞机大佬发过不用治具的3111工具,就花了几分钟把闪存贴上,开了个卡

工具非常不稳定,一直报浮点溢出错误,我特地跑了rdt结果不短接连电脑就一直崩,白跑了一遍rdt。。

速度是用1153e测的,懒得拆机箱接到sata上了,一般般吧

网友A:
分明是定颖的板子 码子也是群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明是定颖的板子 码子也是群联的

东芝用的公版,主控丝印改成toshiba罢了,有几个群联系的板子不是公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芝用的公版,主控丝印改成toshiba罢了,有几个群联系的板子不是公版

是公版,但比国内大多数厂商要良心一点

例如明显你这个板子的OVP电路是完整的,国内大部分的公版都去掉了。不像金士顿、建兴,人家和东芝、INTEL(SMI的OEM版本这种)同样保留了相关的电路。反而国内的一些小牌子,为了省钱就去掉了相关的元件和电路,颗粒是有多差用多差的那种

不过,东芝的BiCS3的固件(SBFM61.3)是有问题的,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而已(FC只是OEM厂商不同而已,本质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芝用的公版,主控丝印改成toshiba罢了,有几个群联系的板子不是公版

这可不是公版 这破逼玩意跟东芝就没关系 100%纯群联制造 整不好颗粒还是群联封群联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是公版 这破逼玩意跟东芝就没关系 100%纯群联制造 整不好颗粒还是群联封群联检 ...

都说了板子是东芝a100里拆出来的啊,很来是4颗9UHL,要么是东芝外包给群联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