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黑胶u盘的救赎

楼主(2020-08-17):
这段时间淘宝的黑胶u盘太便宜了,不得已撸了几个,从4.9到7.9到9.9,还有64g的14.3。

看到淘宝有u盘外壳和g2支架,不免动了换壳的想法。

先用铁钩把黑胶体捞出来。

换上g2支架

大功告成。

网友A:
黑胶的U盘怎么拆开?

网友:
真会折腾,换过壳就不是这价了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胶的U盘怎么拆开?

找个钩子,把那个防滑垫拉出来,芯片本体就一块出来了,注意力度别划伤芯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个钩子,把那个防滑垫拉出来,芯片本体就一块出来了,注意力度别划伤芯片了 ...

谢谢回复,只是不知道哪部分是防滑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只是不知道哪部分是防滑垫?

黑胶盘很薄,装进去会滑出来,有个固定的防滑垫,黑胶盘在防滑垫上,把防滑垫拉出来,就会把黑胶盘一起带出来。

网友:
其实我还是更喜欢原来的外壳,更轻巧,更便携。

换了G2的壳,有点充大尾巴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