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YAESU VX-8DR拆机维修

楼主(2020-08-17):
入手了一段时间的8DR有时候会装电池不开机,插充电器又可以开,一直以为是电池触点的问题。测量时发现电池地线触点不通。有点说不过去。今天把它给拆了瞧瞧,最终找到的原因是充电口的弹片时间长氧化了接触不到所导致的。开始图省事直接用的线连上,结果不能用充电口给电池充电,没有反应,扣下电池就能开机,显示外接电源。原来是DC口只要插电源就会显示充电,屏幕显示充电进度条。还好手上有个报废板,充电口一样。换上就正常了。没搞懂一点,就一弹片控制主电路上电池负极,插电源就断开电池负,走充电管理。拔出电源时电池负直接到地。理论上说的话机器U段有4W功率,发射时这弹片电流应该不够才对啊!这开发工程师是咋想的呢?也有可能是还有其它电路我没量到吧!望有大神解惑!手机拍的图,各位凑合着看啊

开始想省事用的一导线连接。

从右边报废板上拆的DC座。

换好后

网友:
对讲机很少拆机分享了,这个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8DR啊,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当年特别喜欢,国内也有高仿外形的山寨机

网友:
模拟机的最高境界

楼主:
还有一个设计没懂!就那屏幕上的FPC排线,贴在屏幕上过喇叭孔后又贴到主板上背面上。啥都没接,不知道干嘛的!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呗

网友A(2021-06-19):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设计没懂!就那屏幕上的FPC排线,贴在屏幕上过喇叭孔后又贴到主板上背面上。啥都没接,不知道干嘛 ...

如何更换时钟专用电池?我的8DR不能保存时钟时间,主板上哪个是电池?824680450@qq.com,谢谢!

网友:
好机器,虽然拆开了也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更换时钟专用电池?我的8DR不能保存时钟时间,主板上哪个是电池?,谢谢! ...

这个机好像没专用时钟电池,用的后面主电池的电。如果主电池没电时钟就会恢复原厂。

网友:
贵价货,只能看看

网友(2022-10-17):
我当年也被忽悠买了一台,就是用来听机场通讯的,一次也没通联过,偶尔拿出来充充电,当收音机用,太浪费了!电池连一次完整的放电都没有。

网友:
原版的很贵啊,可惜停产很久了,可外挂GPS不错

网友:
说实话,8d的主板太垃圾,没有7r的做工好

楼主:
这机器下面角上两个防滑设计得垃圾,全掉,还是粘不回去那种

网友B:
充电口里面有玄机?

网友C:
换的比原厂的还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的比原厂的还漂亮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口里面有玄机?

测量起来外部供电、充电与电池供电用的是充电口那个触点开关切换。所以有点想不能设计者想法。也有可能是还有电路我没量到

网友D(2024-12-14):
充电器插头插进机器切断电池负极的设计目的是切断电池与主机供电,这样有利于充电效果,同时也是更好地保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插头插进机器切断电池负极的设计目的是切断电池与主机供电,这样有利于充电效果,同时也是更好地保护 ...

机子都扔那里长毛了。还是K5有性价比,刷下固件啥功能都有。
感谢大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