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韩国法拉电容螺丝间距多少?

楼主(2020-08-17):
西安大神已提供PCB文件给我,问题解决

求助各位大神:方形韩国法拉电容螺丝间距是多少?螺丝是多大的?

网上买了两个,问卖家没结果,只好来论坛里求助各位大神了

网友A:
每种不一样的吧,自己买回来测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种不一样的吧,自己买回来测一下不就行了

这种是同意规格的,今天画板子能同时回来呀

网友B:
M6螺丝,就是机柜上设备的那种螺丝就行间距不知道,我是咸鱼买了美国那个啥牌子,两头的那种电容,10块钱一个,两个26包邮还送均衡板比这个韩国的便宜

网友C:
你不是买了两个吗?等化回来测量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6螺丝,就是机柜上设备的那种螺丝就行间距不知道,我是咸鱼买了美国那个啥牌子,两头的那种电容,10块钱一 ...

我看论坛里都是用的这个,也买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买了两个吗?等化回来测量下就行了。

图都画完了,就差这个间距了

网友D:
搞个长方形过孔不久完了,卖家介绍里肯定有外部参数,差不离,或者找同款,总会有卖家在介绍里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长方形过孔不久完了,卖家介绍里肯定有外部参数,差不离,或者找同款,总会有卖家在介绍里标注的!!! ...

好方法!

网友E:
不懂帮顶,期待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帮顶,期待大作

今天画了个60管的,没电容间距无法完工

网友:
看起来好壮,间距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