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家用NAS的终极伴侣——希捷酷狼IronWolf 14TB评测

楼主(2020-08-17):
现在的酷狼容量从1T~14T不等,4T及以下是5900转的空气盘,6T8T7200转的空气盘,10T及以上是7200转的氦气盘这次来到我们评测室的是最新一代的也是最大的14T版本,具体型号为ST14000VN0008。现在希捷充氦气技术发展的炉火纯青,14T的酷狼里面塞了8盘片16磁头,这在以往空气盘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从背面纹理看来,盘体几乎已经被填满。 这次的14T盘放弃了之前10T盘的那种香槟色铝合金磨砂外观,换回传统的银色和黑色上下结构相比于旧款10T氦气盘,虽然颜值有所降低,但是在侧边恢复成了三个螺丝孔,安装兼容性有所增强背面的PCB版型也略有不同虽然下半部分是黑色的,但其实也是铝制的,不是塑料的。正好有一块盘在运输途中外观略有损坏,可以看到黑色漆面下的材质。14T酷狼的PCB上除了我们常见的主控、缓存等元件以外,在边缘处还有两枚旋转振动传感器(RV sensor)。RV sensor能够有效的在多硬盘共同工作的狭窄环境能保证运行的高效和可靠,酷狼4T及以上型号全部配备此物
性能虽然不是我们选购NAS盘的最重要指标,毕竟多数NAS的性能瓶颈都在网络上。但对于有万兆网络的高端NAS来说,磁盘的性能就显得很关键了。
首先我们在Windows下进行性能测试,测试平台为Intel 9900K+ASUS M11F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由于硬盘厂商和操作系统的进制不同,会导致操作系统内所看到的硬盘可用空间要小于标称的。这个容量损失大约在7%左右,所以14T的盘在Windows系统下可用空间大约为12.7TB新盘的读写曲线还是比较平稳的,即使内圈最慢速的位置也能保持在100MB/S以上随着碟片存储密度的增加,相同转速下的持续读写速度也会跟着提升。14T酷狼的测试已经可以达到270MB/S左右了Windows资源管理器实际进行大文件拷贝,读写也可以都达到250MB/S以上写入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速度超过1GB/S的波峰,这不是酷狼有什么黑科技,而是Windows系统自动帮你用SSD做了一部分的缓存。在 设备管理器——对应硬盘——策略 选项卡中可以进行设置QNAP TS-453Bmini中使用File Station 文件总管进行文件移动,同时开启四个工作任务的速度总和也超过了220MB/S,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 Raid并不是NAS或者服务器的专利,我们普通的桌面平台也可以体验IronWolf Raid为我们带来的快感,我们使用Z390 PCH自带的RAID功能。样品总共有两块,可以达成Raid1Raid0两种组合。在主板中做Raid,首先要进入BIOSSATA模式设置为Intel RST模式。 M11FRaid设置向导在EZ模式下,然后就是傻瓜式的下一步下一步了…… Raid0之后的性能提升是很明显的,几乎翻倍持续读写速度,无论是理论测试还是实际拷贝都超过了500MB/S,至少这个大文件读写性能已经可以媲美SATA接口的SSD很多人印象中的Raid1都是单纯的数据镜像备份,其实Raid1对于读取性能也是有一定提升的
我觉得选择产品的时候,不一定要选择最好的,更不一定要选择最贵的,但一定要选择最合适的。全天候开启的网络存储应用中180TB/年的用户工作负荷;通过 IronWolf Health Management 对兼容网络存储机箱进行内置的运行状况监控;减轻旋转振动,保持一致的高性能和可靠性。拥有以上特性的IronWolf无疑是最适合NAS环境的产品。

网友A:
我觉得SMR的垃圾和QLC一样不靠谱。
还是大船靠岸的翻新清零日立4T香一些。
根据日常习惯,锻炼过,身体会更好。
所以挖过矿的显卡体质一定一流。
翻新清零的盘,质量也一定特别的过硬。
能起飞的那种。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SMR的垃圾和QLC一样不靠谱。
还是大船靠岸的翻新清零日立4T香一些。
根据日常习惯,锻炼过,身体会更 ...

牛B的歪道理说的杠杠的理直气壮,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牛B的歪道理说的杠杠的理直气壮,厉害了。

那是当然
我是一名资深得垃圾佬。。。
所以我买了四块日立4T神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是当然
我是一名资深得垃圾佬。。。
所以我买了四块日立4T神盘。

pm个链接 价格合适入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个链接 价格合适入个

某宝 日立4T
价格370 380的样子。
还有某些大胆的老哥,
直接撕掉原有标识,贴上什么西数红盘之类的。
自己搜去吧,大把。不过先说好,数据无价。
这东西没准哪天就挂掉。
这东西,最好像我一样一买买四块,两块存数据,两块冷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