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箱改造方案已完成 有个棘手问题

楼主(2020-08-17):
弱电箱已加散热   改了集中供电  软路由也放进去了   ac外置
然后有个棘手的问题
AC100和软路由DHCP冲突  抢着分配ip  结果导致ac找不到ap
目前是这么来的
1.ac100配置完成wifi后  把ac100卸了  然后ap就是自管理模式   只是少了漫游功能  漫游功能意思不大不小
2. 定时重启   先开启ac100后开启软路由   这样就不会抢着分ip了  先到先得
3.网上说的  试了没用  ac控制ap和dhcp服务   软路由负责网关和拨号等   配了半天也没整对  反过来ac100控制ap  软路由负责dhcp等   这个也是找不到ip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小米智能多模网关不能接入AP模式的无线路由   感觉还得加个设备   给无线设备上网

网友:
把其中一个DHCP关了不就行了,关了的那个进线要插LAN口,别插WAN口

网友:
只打开一个设备的DHCP!

网友:
AC100的管理地址改一下,我记得默认管理地址应该是192.168.1.253,这个不应该会冲突啊

网友A:
DHCP进行分段,这样就无所谓谁先谁后,或者只允许其中一个开启DHCP就行了。
如果需要两个都开DHCP,那么
AC100负责.2-122
软路由负责.123-253
就算是同步开启,也不会争抢授IP了,基本上是先连先得。

网友:
ac够高级的话可以划vlan,ac只给ap做dhcp,用户vlan由软路由下发地址。

网友B:
全家设备共用一个12V想法不错,那得减少很多适配器插头啊。
设计距离位置得合理,集中供电距离24小时开机的光猫,路由得近,不然远了大量的电浪费在电线上,12V线损很大。

网友:
关闭副路由的DHCP,由主路由分配

网友C:
你那风扇怕是快是和你的软路由差不多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风扇怕是快是和你的软路由差不多贵了吧

风扇是软路由的十分之一  软路由是成品3865u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风扇怕是快是和你的软路由差不多贵了吧

软路由是3865u  风扇差不多是软路由十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家设备共用一个12V想法不错,那得减少很多适配器插头啊。
设计距离位置得合理,集中供电距离24小时开机的 ...

集中供电只给光猫和软路由供电     其实还想给AC改一下电源  这玩意就是壳子大   里面东西也就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CP进行分段,这样就无所谓谁先谁后,或者只允许其中一个开启DHCP就行了。
如果需要两个都开DHCP,那么
AC1 ...

还是有先后问题   比如软路由先发现了设备   就会给ap分配ip了   现在是这么接的   软路由lan接交换机  ac也接交换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有先后问题   比如软路由先发现了设备   就会给ap分配ip了   现在是这么接的   软路由lan接交换机  a ...

楼主这种组网方式应该是旁挂方式,改成ap下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种组网方式应该是旁挂方式,改成ap下挂呢?

AP下挂不支持千兆

楼主:
今天找到一个TP自带的DHCP防护  防止AP被其他设备分配IP AC100 V4有这个功能
链接如下 https://service.tp-link.com.cn/detail_article_3509.html

                    AC控制器DHCP防护设置指导

        应用介绍
        AC控制器的DHCP防护功能,可以防止无线终端从非法DHCP服务器获取IP地址,避免因为无线终端获取到错误的网关而影响到上网。
        目前仅TL-AC300、TL-AC500、TL-AC1000 V2.0、TL-AC10000支持DHCP防护功能。

        设置方法
        1.添加DHCP服务器
        登录到AC控制器的界面,点击“安全管理>DHCP防护>DHCP服务器列表”,点击“新增”,添加DHCP服务器。

        注意:地址类型可以选择IP或者MAC,并填写对应的地址。
        2.将DHCP服务器绑定到AP
        点击“安全管理>DHCP防护>DHCP防护”,选择AP分组,勾选要绑定的AP,并点击,如下图:

        注意:如果不需要批量绑定,也可以点击要绑定AP条目的“DHCP绑定”进行绑定。
        勾选要绑定的DHCP服务器,并点击,如下图:

        提示“确认提交?”,点击“是”。
        3.启用DHCP防护
        点击,此时DHCP防护仍是已禁用的状态,需要启用。勾选所有已绑定DHCP服务器的AP,并点击“启用”,如下图:

        设置完毕,DHCP防护列表如下:

        至此,AC控制器的DHCP防护功能设置完成。

网友:
AC100要么关闭DHCP,要么只给AP做DHCP服务。你就不能设置一下?

网友:
建议别安装风扇

网友:
带风扇的就不是好玩意儿!

网友:
集中供电,感觉POE是最好的。48V的电压,就是现在很多路由器不支持POE受电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