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某宝特价版2块多的小风扇

楼主(2020-08-17):
似乎质量还不错,外壳是卡扣的,里面是聚合物电池(似乎是吧),充电板和保护板是一体的(并夕夕上买到过电源直通电池的,特坑),芯片被打磨了,看不出型号

网友:
2块钱买了不吃亏,2块钱买了不上当.......

网友:
这货淘宝好像还要10多元的,绝对是赚翻了

网友A:
看上去有一颗独立像4055独立充电管理,可惜的是有刷电机。类似的我在固安市场30多元买过一个3寸折叠充电风扇,虽然无刷电机,但是测量推力的时候已经不动了,充电时扇叶会慢慢转无法关掉,拆开后发现是17毫米圆形驱动板,多合一单芯片方案所以不耐用。

网友:
无刷电机就超值

网友:
有刷电机,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那中硬壳的锂电,不是聚合物把 应该,

网友:
能给个链接不,我有一个MiniSo的风扇,因为usb充电口坏了。拆开用usb线直连充电把电源板弄坏了。

买个这东西拆里面的电路板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有一颗独立像4055独立充电管理,可惜的是有刷电机。类似的我在固安市场30多元买过一个3寸折叠充电风 ...

现在很多小风扇用了专门的主控芯片,集成了线性充电(一般不超过1A)、升压和按键控制等功能,也可以防止电池过充过放(不过我觉得最好还是再加独立保护电路),电路和F95B那种相比大大简化。好一点的好像还是同步升压的。
楼主这个风扇好像电池端有个防反接mos,这样应该可以和18650的版本通用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