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块1包邮的小夜灯拆解

楼主(2020-08-17):
1块1包邮的小夜灯到了,拆开看看

小夜灯带3节小号AAA电池

背面安装使用说明

国产电池

3个灯珠

背面白色圆圈胶贴

打开后盖有3个电池仓

打开头盖看到灯

拿掉灯的反光盖

一个开关 一个电阻,3个LED是并联的

全部

把电池装好

按一下中间的灯头区域 卡擦一下开灯 亮度还行 贴在床沿 晚上起夜摸到了按一下开灯用着还可以

最大的好处是不开的话不耗电,挺耐用的

本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
1元1还包邮,商家亏大了

网友:
太垃圾了,我也撸了一个

网友:
都是电子垃圾,没撸的兴趣

网友:
零几年见过,只不过三节七号电池长时间用不便宜,当初我买的是三节五号电池手电,一种是塑料壳粗短18头款式,另一种是铝合金细长1瓦灯头。

网友:
包邮,是重点,值得考虑考虑

网友:
我的也到了,买前以为是感应的,结果是手动。垃圾

网友:
TB特价版红包+周五一元抢购

现在特价版红包使用条件是超过红包1元才能使用,羊毛缩水了

网友:
零几年的时候买过  给车后备箱加装了个照明灯   后来就不知道去哪了

现在特价版的红包也缩水了

网友A:
前后买了3个了。都是红外人体感应,但是经常白天都要亮。3节7号电池用不了几天。后面买了2个13.5元的。结果比前面买的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买了3个了。都是红外人体感应,但是经常白天都要亮。3节7号电池用不了几天。后面买了2个13.5元的。结果 ...

如果是人体感应的,白天亮可能没有光敏电阻,加一个上去白天就不会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人体感应的,白天亮可能没有光敏电阻,加一个上去白天就不会亮了 ...

有光敏电阻,是贴片的很小。不是很灵敏,白天稍暗一点点就要亮灯。

网友:
竟然不用贴片LED?LJ

网友:
【安德密】智能充电led小夜灯
领2元券,券后1.1元包邮!
【领券下单链接】 https://s.click.taobao.com/95jYzwu
复制这条信息(T0HYcWe6Tsv),打开☞手机淘宝☜即可查看并下单!
【送3节7号的电池】智能家用,两种色温灯光可选!感应灵敏,起夜方便不摸黑,走廊楼道厕所使用,让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可以改锂电

网友:
这种灯,改锂电也不好改,内部空间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