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BOSCH 博世 GGS27LC 直磨机 不知道怎么拆了 如图 求助

楼主(2020-08-17):
入手一把 BOSCH 博世 GGS27LC 直磨机 可调转速的,和GGS28LCE才差不多;
本着一定要先拆开看看的执念,拆~~
可惜拆到不走了,卡在磨头头头上了,如图

磨头头头

磨头头头

拆机图

拆机图

调速器

调速器

调速器 编号

调速器 编号

转子

转子

网友:
应该有个卡簧

网友A:
看结构图,15是个卡簧,看看摸头后面。

不过看不明白的是转子的五齿螺杆是如何将动力传到磨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图,15是个卡簧,看看摸头后面。

不过看不明白的是转子的五齿螺杆是如何将动力传到磨头的? ...

分解图中5的塑料链接器,倒第二幅照片里面有,

楼主:
如图部分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