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朋友的金士顿300V固态坏了,拆开发现是山寨的。开卡失败变1G

楼主(2020-08-17):
先上图,各位老爷帮忙看看。

开卡的时候,选择了相应的,最开始变成1G。

然后现在,变成这样,不会完成。

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怎么卡开。

网友A:
你把pretest不选看看行不

网友B:
B95的颗粒还是别折腾了,单CE速度不超5M/s,你这个两个通道的颗粒速度也不超过10M/s

你这个4个通道,缓存外速度估计也超不过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95的颗粒还是别折腾了,单CE速度不超5M/s,你这个两个通道的颗粒速度也不超过10M/s

你这个4个通道,缓存 ...

b95和b95a到底有什么区别,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b95和b95a到底有什么区别,求教

一样的 B95=B95A,就像L95B俗称L95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pretest不选看看行不

前面试过了,不行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95的颗粒还是别折腾了,单CE速度不超5M/s,你这个两个通道的颗粒速度也不超过10M/s

你这个4个通道,缓存 ...

能救活的话,最起码还能用,现在完全报废状态。有没有什么办法,求教

楼主:
求各位大神给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救活他。能用就行,不求什么速度

网友:
砸了吧,垃圾颗粒来的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给看看,能开卡成功就行。

网友D:
估计是报废了,除非把主控上原厂的编程器(烧录器)清空内部设置,然后换掉flash(要上就上四个好的颗粒哦),再重新弄一遍,这个盘目前貌似已经废了,就算可以凑合量产也很容易崩(以前遇见过,小厂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报废了,除非把主控上原厂的编程器(烧录器)清空内部设置,然后换掉flash(要上就上四个好的颗粒哦 ...

是啊,买亏了,这个盘坑大发了。

网友(2020-09-24):
山寨是哪里买的

网友E:
你这还好 我的是变成1G  还无法格式化  我特么。。。。。。

楼主(2020-11-05):
引用 网友E:
你这还好 我的是变成1G  还无法格式化  我特么。。。。。。 ...

开卡失败了,我的也是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