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拆带加热二氧化碳减压器

楼主(2020-08-17):
本体 带加热

压力表 二氧化碳用

加热功率150w

电源插头36v的

注意事项

进气口

压力调节

拆开

温度保护开关 没有接线 接线的就是加热部分了

拆开减压机构

橡胶膜片

里面有弹簧

来自x度的原理构造介绍:
二氧化碳减压器的本体是由黄铜<HPb59-1 >制成。两级减压系‘的构造基本相似,均由活门顶杆、调压弹簧、弹性薄膜装置、减压门等零部件组成。第一级减压系统主要用于将高压气体自动降为中压气体,降至压力为2MPa,然后送入第二级减压系统。在二级减压系统,当旋拧调压螺钉时,通过调压弹簧、弹性薄膜装及活门顶杆,使减压活门作不同程度的开启和关闭,以用来调节第一减压系统送入的氧气的减压程度或停止供气。
end

网友:
拆的不够彻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