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小企业版路由器TL-R478 V4.1拆解

楼主(2020-08-17):
闲来无事,手上的一个老爷路由器挂在咸鱼上一直没有卖出去,今天拆了它,看看为啥这么难卖:
铁外壳:

板子布局还是很清晰的

电源模块

主板太小

钰创的闪存

主控看不清,不过都V4.1了,也缩水的差不错了。就酱。

网友:
做工很水了,当然卖不出去很正常了

网友A:
以tp的尿性 应该是 rt305X ,30以内应该可以咸鱼出

网友:
百兆的,还没无线,处理能力还一般,干什么用呢?还是拆了吧

网友:
如果把TPLINK换成NETGEAR肯定能卖得出去
谁叫TP缩水坏了玩家的印象

网友:
TP的东西都这样。。见怪不怪了。。把塑料壳换成铁壳电源内置就是企业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tp的尿性 应该是 rt305X ,30以内应该可以咸鱼出

我试试,手上有两个,看能不能出

网友:
最新版都v7了,这个CPU很可能是ar9341

网友:
首先,国人不相信百兆,其次价格,我前几天一个h3c,MSR系列咸鱼20元不包邮都卖了几天才卖出去。

网友:
使用螃蟹芯片了

网友(2020-11-14):
不知能刷什么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