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这个高频烙铁的完整电路图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20-08-17):
在这里看到的不完整的图  @沨の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0331&pid=5485636

不知道右边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有点像节能灯的电路图,就是功率三极管换成了MOS管。
只要能加热就行,不考虑温度控制部分。

谢谢

网友:
120k 电阻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怎么加载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多谢

网友A:
你想折腾高频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折腾高频烙铁?

我有成品。
觉得这个电路很奇妙,但是后面的部分和想象的不一样,本以为会从前面用互感器采集信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成品。
觉得这个电路很奇妙,但是后面的部分和想象的不一样,本以为会从前面用互感器采集信号呢。 ...

哦。我原来收集这个也是想自己折腾玩玩。想不到后来都用上了成品,一台90瓦,一台150瓦。现在还有几套成品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我原来收集这个也是想自己折腾玩玩。想不到后来都用上了成品,一台90瓦,一台150瓦。现在还有几套成 ...

温总,我买了一个205H,变压器的,差不多8斤重。用开关电源的会小一些,轻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总,我买了一个205H,变压器的,差不多8斤重。用开关电源的会小一些,轻很多。 ...

恭喜。。。。。还是变压器的好,隔离电源,对静电敏感的用的放心。

网友C:
不考虑控制的话ZVS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控制的话ZVS最简单

把节能灯电路中的功率三极管换成NMOS可以改成ZVS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节能灯电路中的功率三极管换成NMOS可以改成ZVS嘛?

不能,电阻和辅助变压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