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下海信语音遥控器

楼主(2020-08-17):
家里海信语音遥控器,时间不长就里面有响声,但是还能用,应该不是原件掉了,就一直没管,最近总是时好时坏,可能有虚焊或者什么问题,于是开拆。

主体没什么,重点在下图

外壳太脆弱了,所有的卡扣无一幸免,全部挂掉了。海信用的什么料生产?太坑人了。之前一直响的是里面有两块掉了的,电池盖前段时间也断了两处扣,以为孩子摔得,没往心上去,用皮筋勒着。这下倒好,什么问题没找到,还的多加一道皮筋。

网友:
几元钱买个万能电视遥控器不香吗

网友A:
遥控时好时坏不一定是遥控的问题,话碰到过电视机主板供电不良引起的

楼主(2021-02-26):
引用 网友A:
遥控时好时坏不一定是遥控的问题,话碰到过电视机主板供电不良引起的

这个应该是电池接触不良造成的,换电池,后盖扣紧,后没再出现

网友B:
找抖音上那个卖胶水的,粘天粘地粘空气

网友C:
我家小米的语音遥控器经常被孩子当玩具玩,内置的小爱还不错,一问一答好不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抖音上那个卖胶水的,粘天粘地粘空气

本来想买个胶套套上,后来直接用胶带粘上了,简单粗暴。比皮筋强,皮筋经常被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小米的语音遥控器经常被孩子当玩具玩,内置的小爱还不错,一问一答好不快乐 ...

海信这个没那么高级,不过如果连接电视上游戏没准可以,不过没试过,也尽量不让孩子玩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