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天移动空调 改装思路

楼主(2020-08-17):
移动空调,特点方便,缺点,同匹数没有挂机好

因为热风的入口再室内,出口通过管子排放到室外
所以会牺牲一部分冷风排放到室外,会从门缝等地方吸入部分外面的热风

    ok:改装第一阶段,热风的入口DIY一个管子,也从外面吸入空气
结果:屋内空气基本不会跑出外面,相当于内循环,缺点,因为管子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压缩机温度可能会升高
----------------------------
第二步:

原因:改装第一步后,在碰到极端高温环境压缩机会过热保护(我室温38度,发帖时段),所以才有了第二个思路

知识:移动空调有一个排水口,里面也有个蓄水槽,有个移动空调特有的功能,就是:水槽上面有一个洒水花的风机(就是水槽里有冷凝水的时候把水拍打到散热片上来辅助扇热)

所以:那就利用上这个功能,直接在排水口接管子到外面的水箱(冰红茶瓶子),并做好上限标记(就是空调内部水槽高度,防止水加多满出水槽)

结果:第二步不做的时候热风出风口温度只逼50以上(再上去就快保护了,保护了好几次,基本上不改就用不了了),第二步加了之后温度马上就降到37度,ok,改装成功,要是加自动控制水位的就完美了,目前手动

图片就不排了,随便发了额

网友A:
研究过好久,一直没下手,主要是单双管问题,噪音问题,冷凝水打散还是定期倒掉,反正坑很多,而且支持面积也不大,短期出租屋或者户外展览卖货什么的合适,家用比较鸡肋。

网友:
一直想改双管,感觉不太好下手

网友:
移动空调用过,真心不建议买,噪音特别大(很难忍受的),漏水,效果差

网友:
不喜欢移动空调,还是窗机好,唯一缺点就是噪音大点。

网友:
窗机表示能把这玩意儿虐成狗…

网友B:
我觉得零几年窗式空调技术成熟耐用些,不想切玻璃工程,可以考虑不怕晒的透明塑料板,高点的小伸缩桌,把窗式空调放在伸缩桌和打开窗户的地方,然后把漏热气地方用透明塑料板固定好挡住,插座得买质量好点。移动空调主要是大厂做的很少,价格比窗式空调贵些,就怕质量不好比窗式空调更响。极个别厂家出过分体式移动空调,缺点是外机需要放在窗户的防护网,内机和外机管子通制冷液不能死角对折。

网友:
我办公室没办法装空调,公司买了一个志高移动空调,标的1.5p,垃圾的要死,噪音大也算了,一点效果也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过好久,一直没下手,主要是单双管问题,噪音问题,冷凝水打散还是定期倒掉,反正坑很多,而且支持面积 ...

还不如弄个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零几年窗式空调技术成熟耐用些,不想切玻璃工程,可以考虑不怕晒的透明塑料板,高点的小伸缩桌,把窗 ...

透明塑料板粘上防晒膜就很好了,单向透光的

网友A:
窗机确实效率比分体都高,但是噪音也确实比分体高,最主要是要切割窗户,租房什么的就不值得了,所以很纠结。

网友:
刚搞台电梯专用空调 r410a制冷剂 效果不错 声音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窗机确实效率比分体都高,但是噪音也确实比分体高,最主要是要切割窗户,租房什么的就不值得了,所以很纠 ...

窗机的效率确实虐这移动空调N条街。
但是个人认为窗机安装在窗户上并不理想。
个人觉得,在墙上开一个窗机大小的孔更合适。下面要加宽,加固。防止窗机掉下去。
剩下的缝隙可用纸箱或者泡沫填充。
这么做第一不影响开窗,关窗。也不影响采光。窗户口是一个重要的地方,窗机占位不合适。
众所周知,玻璃的隔热能力并不出众。放在窗户上,很容易造成热量转移,冷源热源靠的太近。。但隔了墙就会好很多。

网友(2020-12-13):
我是去掉管子,直接贴墙或者窗户排出热风。

网友:
我弄了个通信机柜空调自己改了个窗机,1P的,用起来很不错就是没有四通阀门不能制热。不算废料一共花了1000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