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良明电动剪刀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0-08-17):
忘拍照片 随便找个图 大家见谅,今天闲鱼上淘的 刚到个良明电动剪刀,手贱剪了个绑带:sad:2秒钟不动了 再按没反应,求大神帮忙指点下大概哪里坏了,需要怎么检测 或更换哪里 多谢多谢!

网友:
一步步来,先查电池 然后开关  然后电机  只能这样了,估计开关坏了,负载过大烧了

网友A:
卖家包好不。包好的话直接退货,不服走仲裁。
打黑就只能等高手支招了。

网友:
先拆开把图片拍清楚再说~

网友B:
这东西不带调速应该很好修  先查电池是否有输出再拆机

网友:
电池过放保护了?

网友C:
有的电池过放电后,需要再充一下电才能解除保护,不妨先试试看。

楼主:
嗯嗯 谢谢大家 电池 电机 开关 都没坏 应该是控制板坏了 我直接把 控制板拆了 直接电池 开关 连上电机 先这么用着吧 也不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包好不。包好的话直接退货,不服走仲裁。
打黑就只能等高手支招了。 ...

对卖家好像不太公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带调速应该很好修  先查电池是否有输出再拆机

嗯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池过放电后,需要再充一下电才能解除保护,不妨先试试看。

嗯试了 还是没反应

网友(2020-12-23):
引用 网友A:
卖家包好不。包好的话直接退货,不服走仲裁。
打黑就只能等高手支招了。 ...

你拆开我看看  好多工具  我都自己修   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